Add HPM Online

楼主(2007-12-01):
在线增加HPM节点 1.      确认系统工作状态 2.      确认UCN电缆工作状态 3.      针对所有UCN上的节点, 存储Checkpoint文件 4.      绘制出UCN网络连接图, 确定终端电阻的位置, 从而确定新增加的HPM的位置和电缆连接方式 5.      首先断开UCN A缆的终端电阻, 连接A TRUCK电缆至新增加的TAP A上,然后连接A DROP电缆至2个冗余的UCN接口卡上; 待A缆正常后再断开B缆的终端电阻, 连接B TRUCK电缆至新增加的TAP B上, 然后连接B DROP电缆至2个冗余的UCN接口卡上, 等待B缆工作正常.注意: 连接UCN电缆和终端电阻时应使用力矩板手!  连接新增 TRUCK电缆时应注意TAP隔离端/非隔离端的正确连接以及TAP的正确接地。 6.      连接HPM的供电电缆和接地电缆, 并确认供电电压 7.      确定新增HPM的节点地址, 并在硬件上进行设置 8.      HPM节点上电 9.      建立Node点并下装 10.  HPM通过自检到POWER ON状态 11.  LOAD HPM到IDLE状态 12.  做BOX点并下装 13.  组态过程点并下装 14.  再次存储NIM和此HPM的Checkpoin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