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590+报3 PHASE FAILED

楼主(2007-12-01):
一台590+报3 PHASE FAILED故障,检查发现L1上面的10A保险管坏换新后点动又坏,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多谢!

网友A:
590+控制电源有故障

楼主:
多谢曹工的帮助!

网友B:
那是三相故障报警,你的电枢电压不对吧,是不是高了.

楼主:
检查发现电枢和励磁绕组竟然是通的,晕

网友C(2008-04-05):
有这么的回事吗??那??

网友D(2018-05-17):
检查下电源故障,短路,缺相等,故障原因很多;烧熔断器,接触器故障,三项信号回路故障,或者直流调速器故障等。需要进一步沟通15221948331王工

网友E:
大部分是励磁模块坏的可能性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