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V66 的问题

楼主(2007-12-01):
手头上有一台施耐德 ATV66 变频器 报DC bus voltage too high    (在菜单8里)
请教各位,该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400-6767-688,24小时服务热线

网友B:
修。还是修。 监测电路。  过压

网友C:
过电压故障

网友D:
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故障,到底是在什么阶段报的故障?如果是停车时报的,可能是停车过猛,建议加制动电阻或延长停车时间。如果在发电象限发生故障,那么就必须要加电阻了。

楼主:
谢谢夏宁!
    是一送电就报DC bus voltage too high    !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E(2008-03-13):
专业代理Schneider,深圳代理商

网友F(2008-07-27):
一送电不可能报这个警。
是ATV66变频器自身检测到有其他的故障,
上电开机后提示你进入菜单8里,运行诊断程序,
但是运行诊断程序是有前提的,要更改变频器接线!!
直接进入就会提示这个DC bus voltage too high 变频器报警!

为了经营广告AD下!
工控自动化变频器维修服务
027-84294320专业维修工业电路、CRT、
PLC数控伺服、变频器、软起动、触摸屏
武汉诚宇自动化是专业的变频器、PLC维修公司,
维修企业化运作,随时接修快速反应,持续的保障免费检查,
先核维修价,经用户认可再进行维修.备件充足,交货迅速.
所有维修变频器质量保证,电路板级维修,价格优惠!
同行技术交流找
工控自动化论坛小熊:
bbs.gkzdh.com
bbs.cyzdh.com
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G: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直流母线的电压,一般为570,看一下是不是过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