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MT500触摸屏求助----续

楼主(2007-12-01):
我用的EasyManager软件,新建一个程序,我连接的plc是MASTER-K120S,K7M-DR20U
在系统参数里有LG GLOFA Cnet;LG GLOFA Cnet(PDS V2.00);LG K10S1;LG K60S;LG Master-K Cnet;LG Master-K300S CPU
我不知道选哪个?
请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好像没有k120s在里面?

网友A:
去威伦通问一下,就OK了

网友B:
LG Master-K300S CPU 即可。

楼主:
谢谢你们大家!

网友C:
YSC1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