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水煤气的测量何种类型的流量计能满足要求?

楼主(2007-12-01):
       我公司现在测量半水煤气的是用孔板配差压变送器组成的测量系统,误差大,因介质脏污,流速低且管径大(1400mm),不能满足二级能源计量器具的要求,需更新仪表,请问需要何种类型的流量计才能满足贸易计量的要求?请不吝赐教,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可选用靶式流量计,我用过这种流量计,特点如下:
· 能准确测量各种常温、高温、低温工况下的液体、气体、蒸汽,粘稠介质及各种流体介质的流量。
·灵敏度极高,能测量超小流量,其可测量低流速为 0.8m/s 。
·无可动部件,使用安全可靠。
·计量准确,精度高,总量测量可达 0.2% 。
·测量范围宽,最大测量范围可达 1 ∶ 30 。
·重复性好,一般为 0.1 ~ 0.08% ,测量快速。
·压力损失小,仅为标准孔板的 1/2 △ P 左右。
·可采用干式标定方法,即法码挂重法。
·可根据实际需要更换靶板来改变测量流量范围。
·能在线直读示值,又能运传发信。
·安装简单方便,极易维护。
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hsj6688@163.com

网友B:
用涡街流量计
电话:13271577693  0371-67540857
QQ:36178216

网友C:
你好:
介质脏,就是里面的颗粒含量高,接触式的流量计的原理总体上说是遵循压差的原理,普遍是害怕堵塞的问题.水煤气可能含少量的焦油,有黏附性,长久后容易变脏堵塞.
只有让仪表的传感器和介质不接触,根本上解决问题.推荐超声波气体流量计.
联系:liuyi@conasen.net

网友D:
是不是关键是不满管的?国产的有大口径不满管电磁的,能估占空比,但是精度就不要去想了。至于涡街超声之类的,不满管就算了。
如果是满管的,贸易级要求是啥概念?0.5%?还是电磁了。

网友E:
靶式流量计受介质、温度、压力影响较大,我建议选用涡街流量计,维护量少,无任何可动部件及导压孔易堵部件。我公司是专业生产涡街流量计的厂家,对于高炉煤气、焦炉煤气、水煤气等等脏污介质的测量有一定的经验!
若有兴趣,请致电:0510-87061267 赵先生 zy66012@126.com

网友E:
我公司是生产涡街流量计的专业厂家,获得有多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其产品特点:
1.强大的振动干扰抑制能力:针对涡街流量计所存在的致命弱点,我公司涡街流量计在当前市场所有同类产品中,首经权威部门进行抗振能力检测,并在产品名称上直接可称作“抗振型涡街流量计”,经江苏省技术监督局委托中国最具权威的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测试,在频率从0~110Hz,强度高达20m/s2(2G)的振动干扰下,全量程范围内正常工作,仪表精度仍在精度范围之内。对比传统产品,其振动干扰抑制能力提升了至200倍以上。
2.优异的重复性精度:通过大幅度提升涡街稳定性,配合独特的基于纯硬件结构的高分辨频谱识别技术,大幅度降低直管段不足、安装误差、配管精度带来的影响,更令重复性误差难以测得。
3.低直管段:采用国家攻关成果-双涡街发生体、外置式检测结构,大幅度降低了流量计对于流场和直管段的要求,正常仅需3D~5D。
4.宽广的量程比:在精度等级之内,量程比优于50:1,正常可测空气流速范围(2~100m/s),水流速范围(0.25~10m/s),对比传统产品,提高了至7倍以上。且具有超低流速和超高流速的测量特点,特别是在高流速下的结构安全性得到了本质性的保证。
5.可靠性:无胶接晶体封装工艺,大幅度提升传感器可靠性;全SMT(元件表面贴装)、4层PCB(印制电路板)、100%工业级元件、100%严格老化、100%出厂标定、大余量的设计等措施,确保了产品的可靠性。

网友F(2008-11-27):
【产品简介】
陕西上太STF系列电子靶流量计(电子靶)采用最新的电容力传感器,应用先进的数模转换技术和微电子技术而研制的一种新式流量计量仪表。 采用芯片级的电容式力传感器、高效的抗过载结构设计是该新型产品真正实现高精度、高稳定性的关键核心,加之其特有的抗干扰、抗杂质性能,除能替代常规流量所能测量的流量计量问题,尤其在高粘度、脏污介质、易凝易堵、高温、低温、强腐蚀等流量计量困难的工况中具有很好的适应性。

【产品参数】
产品名称:半水煤气流量计
口 径:DN15~DN3000mm至更大
公称压力:0.6~42MPa
工况温度:-200~+500℃更高温度与工厂商定
精 度:±0.2~±1.5%FS
量 程 比:1:10
壳 体:碳钢;不锈钢(或按用户要求提供)(衬氟)
供电方式:内置3.6VDC锂电池(两年换一次);外供24VDC(可选)
输出信号:4~20mA二线制;脉冲0~1000HZ;RS232/RS485(或按用户要求协商提供)
防护等级:IP65
防爆标志:本安型ExiallCT4;隔爆型ExdllCT4
执行标准:企标Q/BET05-06
表头显示:累积流量;瞬时流量;工况温度;工况压力(温压补偿式才有);棒状满量程百分比;故障自检
连接方式:锥管螺纹式(DN15-80mm);对夹式(DN15-300mm);双法兰式(DN15-500mm);其它连接方式可与工厂商定。工厂推荐购买安装简单、费用低的插入式靶式流量计(DN40- DN3000mm至更大)

更多信息欢迎访问:http://www.shang-tai.com

网友G(2010-09-28):
陕西渭南和顺达机电责任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靶式 ,电磁,涡街等流量计。至于测量煤气,半水煤气等这些脏而有粉尘颗粒和小量油污的介质,我们厂子一般选用插入式涡街和靶式来测,他们两者各有利弊,但总其而言用插入式涡街比较好一点,涡街流量计计相对比较稳定,抗外界环境干扰也比靶式流量计强一点,不像靶式容易受温度,压力等这些条件的影响,就精度而言靶式的精度也差一点,不稳定。所以我建议大家要看看自己的工况来选择相应的流量计。你们可以进我们的网站也可以电话我们进一步联系。www.vnhsd.com   电话:029—88514893/18602922336  联系人:张经理  ,希望可以推荐一台适合实际工况环境的流量计给你。

网友H:
半水煤气水是无效成分,,,那种流量计,能自动剔除无效成分,仅仅计量煤气呀?

所以以上各位怂人,只会胡球咧咧,都是2b货~~~~~~~~~~~~~~~

嘻嘻嘻嘻 嘻嘻 ,不服请拨打 029-85398206  ,  嘻嘻嘻嘻 嘻      , www.sc-sensor.com

网友I:
用多孔平衡流量计,不堵塞孔开到最边缘,精度高

0731-84482989

网友J:
您好

个人建议选用插入式涡街进行测量,具体工况可以与我公司技术人员联系!

F&B

福州福光百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591-83767591

传真:0591-83767586

何经理

www.fbtc.com.cn

网友K:
不知电磁流量计怎样,呵呵不大懂半水煤气的介质特性,如果介质是导电介质那么电磁流量计应该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