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000求助

楼主(2007-12-01):
小弟修到td2000  15KW的机器,送来时炸机的,修好后缺相,六桥光藕都换了呀!我测试下三桥的光藕A4504  2脚跟3脚的电压都有啊!上桥PC2 没有输入电压,PC4和PC6有输入电压,不知怎么会是啊!它的电路结构跟其他牌子的六桥结构不一样啊!PC2和PC4 PC6电路结构还不一样呀!这一点区别导致PC2没电压!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否正常啊!这种电路六桥是怎么工作的啊!求教各位大虾啦!

楼主:
今天终于修好了!是上三桥的四脚光藕P521坏了!要加上模块才能测电呀的!

网友A(2008-01-09):
楼主你好,我遇到台TD2000,15千瓦G的整流模块炸的看不清型号了,能告诉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B:
82-16

网友C(2008-10-11):
TD2000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D:
模块不是智能模块吗?如我们去测光耦5.6脚, 在整机上测,这样会不会炸机啊,我前天修过TD2000.7.5KW的,也是输出三相不平,就是一个光耦P521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