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和齿轮齿条传动

楼主(2007-12-01):
现在一雕刻机结构,采用伺服电机加齿条齿轮传动,位置控制模式,给电机加上使能后,稍加用力推,电机就会在小幅范围内来回摆动!但换在丝杠上时就没有此现象,各位估计是哪儿问题,该如何调节!

网友A:
如果齿轮/齿条安装的不好(或者本身加工的就不好),会表现出负载阻力极不均匀,伺服定位困难。

网友B:
雕刻机用齿轮齿条? 是为解决长行程吗?伺服电机来回摆,说明系统有震荡,参数不匹配,丝杠不震,可能是传动比和间隙状态不同。

网友C:
你选伺服的时候出了点问题吧,估计没怎么考虑转动惯量匹配的问题,而且你用丝杠方式的时候估计也没怎么调过伺服的刚性和转动惯量比.
丝杠传动方式下刚性比较好,而换上齿条刚性不够,用力推有振荡很正常,建议你调一下伺服,或者再重新考虑一下选的伺服型号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加减速.拘我所知,如果用齿条结构做雕刻机的话如果伺服电机不加减速你的设备肯定速度超快.

网友D(2008-10-18):
齿轮齿条怎么计算转动惯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