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分类

楼主(2007-12-01):
调节阀都分那几类

网友A:
调节阀

1 调节阀的组成与分类

    调节阀又称控制阀,是执行器的主要类型,通过接受调节控制单元输出的控制信号,借助动力操作去改变流体流量。调节阀一般由执行机构和阀门组成。如果按其所配执行机构使用的动力,调节阀可以分为气动、电动、液动三种,即以压缩空气为动力源的气动调节阀,以电为动力源的电动调节阀,以液体介质(如油等)压力为动力的电液动调节阀,另外,按其功能和特性分,还有电磁阀、电子式、智能式、现场总线型调节阀等。调节阀的产品类型很多,结构也多种多样,而且还在不断更新和变化。一般来说阀是通用的,既可以与气动执行机构匹配,也可以与电动执行机构或其他执行机构匹配。调节阀

    2 调节阀类型的选择

    2.1 调节阀的阀体类型选择阀体的选择是调节阀选择中最重要的环节。调节阀

    调节阀阀体种类很多,常用的有直通单座、直通双座、角形、隔膜、小流量、三通、偏心旋转、蝶形、套筒式、球形等10种。调节阀 在选择阀门之前,要对控制过程的介质、工艺条件和参数进行细心的分析,收集足够的数据,了解系统对调节阀的要求,根据所收集的数据来确定所要使用的阀门类型。在具体选择时,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调节阀

    (1)阀芯形状结构主要根据所选择的流量特性和不平衡力等因素考虑。

    (2)耐磨损性当流体介质是含有高浓度磨损性颗粒的悬浮液时,阀芯、阀座接合面每一次关闭都会受到严重摩擦。因此阀门的流路要光滑,阀的内部材料要坚硬。调节阀

    (3)耐腐蚀由于介质具有腐蚀性,在能满足调节功能的情况下,尽量选择结构简单阀门。

    (4)介质的温度、压力当介质的温度、压力高且变化大时,应选用阀芯和阀座的材料受温度、压力变化小的阀门。调节阀

    (5) 防止闪蒸和空化闪蒸和空化只产生在液体介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闪蒸和空化不仅影响流量系数的计算,还会形成振动和噪声,使阀门的使用寿命变短,因此在选择阀门时应防止阀门产生闪蒸和空化。调节阀

    2.2 调节阀执行机构的选择

    2.2.1 输出力的考虑

    执行机构不论是何种类型,其输出力都是用于克服负荷的有效力(主要是指不平衡力和不平衡力矩加上摩擦力、密封力、重力等有关力的作用)。因此,为了使调节阀正常工作,配用的执行机构要能产生足够的输出力来克服各种阻力,保证高度密封和阀门的开启。调节阀

    对于双作用的气动、液动、电动执行机构,一般都没有复位弹簧。作用力的大小与它的运行方向无关,因此,选择执行机构的关键在于弄清最大的输出力和电机的转动力矩。对于单作用的气动执行机构,输出力与阀门的开度有关,调节阀上的出现的力也将影响运动特性,因此要求在整个调节阀的开度范围建立力平衡。 调节阀

    2.2.2 执行机构类型的确定

    对执行机构输出力确定后,根据工艺使用环境要求,选择相应的执行机构。对于现场有防爆要求时,应选用气动执行机构,且接线盒为防爆型,不能选择电动执行机构。如果没有防爆要求,则气动、电动执行机构都可选用,但从节能方面考虑,应尽量选用电动执行机构。调节阀 对于液动执行机构,其使用不如气动、电动执行机构广泛,但具有调节精度高、动作速度快和平稳的特点,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达到较好调节效果,必须选用液动执行机构,如发电厂透明机的速度调节、炼油厂的催化装置反应器的温度调节控制等。调节阀
3 调节阀的作用方式选择

    调节阀的作用方式只是在选用气动执行机构时才有,其作用方式通过执行机构正反作用和阀门的正反作用组合形成。调节阀 组合形式有4种即正正(气关型)、正反(气开型)、反正(气开型)、反反(气关型),通过这四种组合形成的调节阀作用方式有气开和气关两种。调节阀 对于调节阀作用方式的选择,主要从三方面考虑:a)工艺生产安全;b)介质的特性;c)保证产品质量,经济损失最小。调节阀

    4 调节阀流,特性的选择

    调节阀的流量特性是指介质流过阀门的相对流量与位移(阀门的相对开度)间的关系,理想流量特性主要有直线、等百分比(对数)、抛物线和快开等4种,特性曲线和阀芯形状如图1和图2所示。常用的理想流量特性只有直线、等百分比(对数)、快开三种。调节阀 抛物线流量特性介于直线和等百分比之间,一般可用等百分比特性来代替,而快开特性主要用于二位调节及程序控制中,因此调节阀特性的选择实际上是直线和等百分比流量特性的选择。调节阀

    调节阀流量特性的选择可以通过理论计算,但所用的方法和方程都很复杂。目前多采用经验准则,具体从下几方面考虑:①从调节系统的调节质量分析并选择;②从工艺配管情况考虑;③从负荷变化情况分析。调节阀

    选择好调节阀的流量特性,就可以根据其流量特性确定阀门阀芯的形状和结构,但对于像隔膜阀、蝶阀等,由于它们的结构特点,不可能用改变阀芯的曲面形状来达到所需要的流量特性,这时,可通过改变所配阀门定位器的反馈凸轮外形来实现。调节阀

    5 调节阀口径的选择

    调节阀口径的选择和确定主要依据阀的流通能力即Cv。在各种工程的仪表设计和选型时,都要对调节阀进行Cv计算,并提供调节阀设计说明书。从调节阀的Cv计算到阀的口径确定,一般需经以下步骤: 调节阀

    1)计算流量的确定。现有的生产能力、设备负荷及介质的状况,决定计算流量的Qmax和Qmin。调节阀

    2)阀前后压差的确定。根据已选择的阀流量特性及系统特点选定S(阻力系数),再确定计算压差。调节阀

    3)计算Cv。根据所调节的介质选择合适的计算公式和图表,求得Cmax和Cmin。
调节阀
    4)选用Cv。根据Cmax,在所选择的产品标准系列中选取>Cmax且与其最接近的一级C。

    5)调节阀开度验算。一般要求最大计算流量时的开度≯90%,最小计算流量时的开度≮10%。

    6)调节阀实际可调比的验算。一般要求实际可调比≮10。

    7)阀座直径和公称直径的确定。验证合适后,根据C确定。调节阀

    6 结束语

    调节阀的选择是非常细致的工作,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有丰富实践经验。调节阀 选择得好不仅有利于调节控制回路PID参数的整定,使被调参数得到较好地控制效果,也使调节阀的使用寿命大大增长。调节阀 调节阀的选择要因地制宜,并非一成不变,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创新,特别随着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和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调节阀的结构功能变得更好、更全面,为选择调节阀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调节阀

网友B:
这些说得很好,可是还是不全.

网友C(2008-12-17):
受益了,多谢!!

网友D(2009-09-24):
xiexie了,多谢还有这么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