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压是干嘛用的

楼主(2007-12-01):
请问一下 背压是干嘛用的

网友A:
背压?没听过,不是倍压吧???

网友B:
液压方面的,说不清楚

网友C:
是2的4次方吗?

网友D:
背压我知道的是有些液压阀的阀芯需要一定压力的油液才可以移动所以加个背压提升一下压力,不会直接流回油箱

网友E:
背压是等压灌装机的术语
先给空瓶背压(从入压缩空气或CO2)
使之与液槽等压进行灌装
不知对吗?

网友F:
背压就是,在回油管道上加上一定的压力NG提高回油腔的压力。
qq541738581电话13964642112

网友G(2008-01-11):
同意楼上说法.顶

网友H:
这要看你的具体环境,你的词从哪里来的?

网友I:
就是保压的意思

网友J:
液压术语,意思就是baishi所说的。

网友K:
什么方面用的呢?背压he!

网友L:
就是在管道上的一个设备,用于保证管道上的压力。(供水行业)

网友M:
注塑机上的吧

网友N:
 液压术语,如baishi所说

网友O:
类似单向阀吧

网友P:
背压就是,在回油(气)管道上加上一定的压力NG提高回油腔的压力。
如果在液(气)压系统中不设置背压,那么在油(气)缸上的速度就很难控制,忽快忽慢,说白了,就是保证缸速稳定的作用。

网友Q:
回油加单向阀或顺序阀等,提高回油压力.以稳定速度,减少油液浪费,完成特定控制目的.

网友R(2008-02-14):
液压上回油腔的压力称为背压,一般尽量不要有,但是有些情况要人为的给系统加上背压。

网友S:
不同的地方用的不同。主要是用作一个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