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功率因数超前的原因

楼主(2007-12-01):
我现在给别人改造了一台电容补偿柜,取样电流在A相,电压为BC相,但没有投入时功率因数超前,请问是什么原因。两台功率因数表,一台为指针式,一台是自动补偿控制仪,取样电流串联。A411(指针式)-A412(自动补偿控制仪)-N411

网友:
 我现在给别人改造了一台电容补偿柜,取样电流在A相,电压为BC相,但没有投入时功率因数超前,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指针式的也超前?

网友A:
两个表都超前?

网友:
全部超前,同步.

网友B:
我厂有一台天正的自动补偿控制仪,我试了,取样线反接后没有什么影响,手动投入后,功率因数增长,很正常,老式的好象不行。接反后越补越低。

网友:
我增加了一台电流互感器,然后把指针式功率因数表和自动补偿控制仪分别接互感器,问题解决。
串联不行?但是我见过串连的,图纸也有。163.com

网友C:
对调电流互感器次级两个线端即可.

网友D:
我对调了,显示看似正常了,但功率因数越补越低。

网友E:
A B C相取错!!!!虽然你认为是对的.

网友F:
现在大部分功率因数控制器的取样电流必须单独使用取样电流互感器,不能够同其它负荷串接的(当然说明书上允许串接的例外)。

网友G: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设备也正常运行了,功率因数0.92,我清楚了一个问题,一个互感器接一台功率因数表不会出现问题。(只要分清楚三相,取样电流在一相,电压在另两相,不一定取样电流一定在A相。)

网友H(2009-08-31):
我就是天正的,谢谢您使用我们的产品。

网友I(2010-09-10):
丁说的非常实在,我们使用中也应该注意

网友J(2011-07-29):
取B C相电压,必须取A相电流,其它相也如此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设备也正常运行了,功率因数0.92,我清楚了一个问题,一个互感器接一台功率因数表不会出现问题。(只要分清楚三相,取样电流在一相,电压在另两相,不一定取样电流一定在A相。)

感谢分享!!!!

网友L(2014-09-24):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设备也正常运行了,功率因数0.92,我清楚了一个问题,一个互感器接一台功率因数表不会出现问题。(只要分清楚三相,取样电流在一相,电压在另两相,不一定取样电流一定在A相。)

师傅,我现在想请教老师一个问题,也是关于低压补偿的,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L:
丁工,想请教老师一个关于低压补偿的问题,请加我的qq154639756,不胜感谢

网友M:
只要电流和电压取对,就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