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很奇怪,今天在S7-300的FC块里用梯形图做了一段模拟量比较的程序,结果编成保存之后在这个FC块里有局部程序变成了语句表格式.转换梯形图格式也转换不过来.请高手路过指点.谢谢啦!(例图如下)

楼主(2007-12-01):
(无正文)

楼主:
上边的程序是我新做的,请高手过来看一下.(看一个就行,我发啦五个)

楼主:
#aaa 是个临时变量在这能那样用吗?  fi103  是东枪进水流量. db1.dbd282 是东枪回水流量. pi113 是东枪水压.

网友A:
#aaa 临时变量能那样用没问题呀

网友B:
以前也有过一次,后来将数据"字"或"双字".将其在符号表对应的删除,就不出现了

网友C:
建议使用有存储位置的点如(MD?,DB?.DBD?),一般CPU内的地址足够用,有时这样用有问题,理论上可以,多次调用更出问题

网友D:
TO:楼主
建议你再发贴时不要弄那么长的主题哦,一点也不明了.可以在内容里详细说明问题的.
不明白为什么用临时变量呢.

网友E:
TO:楼主
能不能把你那个软件发给我
不胜感激!!!!!
641436989@qq.com
xie  le

网友F:
你在仔细检查一下,是否哪里定义的有重叠的地方

网友G:
是不是做的转炉氧枪的程序,是不是在存盘的时候有问题,也遇见过不过没怎么想.

网友H:
偶么遇到过呢,不过还是学习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FC块里用着 LD0 呢?当我新建一个#aaa保存的时候,它就自动把LD0给替换拉?所以就变成啦语句表啦?但是LD0是干什么用的我就不知道啦?那位高手过来就顶一下.

楼主:
TO;雪中飞
什么软件

网友I:
临时双字节变量

网友J:
我也多次遇到类似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西门子工程师也不足道,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K:
LD0是TEMP区的第一个双字节,如果你在temp区第一行定义了#aaa as real,实际上LD0就是#aaa.

鄙视你们!没有性别:鼠标: :

楼主(2008-01-07):
to;opencloudy  你说的很对,学习拉!

网友L:
好像模拟量用变量表就有问题,我也遇到过,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M:
T图转成语句表时占用内存区,后定义的TEMP中变量与原语句表的内存区冲突,所以语句表转不成T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