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给我翻译一下!!谢谢

楼主(2007-12-01):
针织槽机的主要部件为“针床”,长方形针床钢板(针板)槽间开有许多细密的“针槽”,用于安装放置“织针”。针床钢板上的针槽通常是由人工控制用铣床一条条铣出来的,费工费时,铣槽精度低。
为此必须研制新型针床加工专用母机,能自动分度与铣槽,铣槽精度高,操作使用方便。
斑竹帮我中译英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先翻译,我给你改.

网友B:
The main part of knitting slot machine is "neilsbed" and the quadrate neilsbed armor plate(needle plate) exists serried needle slots using to fix needles.Usually such neddle slot is milled one by one by milling machine controled manually with low efficiency and precision of milling slots.
therefor developing new easily operational neilsbed which can plot angles and mill slots automatically and accurately is necessary.

        "译言九鼎"

网友A:
The main component of knitting slot machine is "neilsbed" and there are lots of minute needle slots used to place needles. Needle slot on the neilsbed armor plate is usually milled one by one by milling machine controlled manually. The result are low efficiency and precision of milling slots. Therefore, we must develop new special neilsbed machine, which can index and mill slots automatically with high precision and easy-to-use op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