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7-12-01):
有哪位大哥知道起动电抗器是怎样使用的,是起动之后再切断的吗?谢谢各位指点了

网友A:
对于额定电压为220/380V(星形/三角形),可以用串联电抗器启动.与其他降压启动方式一样,启动后将电机切换到正常运转状态

网友B:
注意不能频繁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