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可以调脉冲电电源的调压模块

楼主(2007-12-01):
各位好!请问有没有可以调脉冲电源的调压模块产品?脉冲电源最高的参考电压380V,电流最大40A。
谢谢!

网友A(2008-01-12):
我知道有:脉冲调宽式开关稳压电源,像楼主说的调脉冲电电源的调压模块.可能还没有面世.

我们公司是做电源模块的,这种模块既使有,市场量也不大,所以没有公司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