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菱的PLC程序看不明白,急急急!

楼主(2007-12-01):
我明天发上来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啊,搞成图片,它不是GPJ格式,是BMP格式,我不知道要怎么搞上来,

网友A:
保存图片的时候没有格式选择吗

网友B:
图片转换用“Microsoft Photo Editor”,如果有其他图片编辑软件就更好。

楼主:
我发上的图片看不见,是不是要审啊,明天在能看见了是吗?

网友C:
这个程序的确有点怪异,
Y1E1,Y1E4,Y1E5?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标号。

网友B:
是Q系列的CPU。对于Q系列的指令,能看明白的人可能不太多。
Y1E1,Y1E4,Y1E5,应该是16进制的,确实没见过。

网友D:
Y1E1,Y1E4,Y1E5????????

网友E:
Y1E1,Y1E4,Y1E5,个人认为是CCLINK组网中分配的地址,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F:
没有见过`!水平不够

网友E:
FROMP/DFRO与TOP/DTO分别是在特殊功能模块或者智能模块的中读出1字/2字与写入1字/2字.
楼主的应该是应用的特殊功能模块或者智能模块

楼主:
是的,是A糸的PLC,
是模拟块的程序,一两个压力传感器(4-20mA)和一个位置控制的编码器给的信号,
正常工作时:D0显示一个压力值,D2显示一个压力值,D12显示位置控制的数据,

网友G:
什么上用的呢?

楼主:
一种人造板的压机程序,

网友H:
整个程序就这么点?一百步都不到?

网友E:
不太明白楼主究竟哪里不明白?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I/O模块的地址就用到Y1A(0-F)就是Y1A0-Y1AF这个之前的是I/O模块,之后就是两个模拟量的模块了,一个是A1S64AD,一个是A1SD64(计数模块)
我之前的程序主要是用到D0,D2,D12这三个量,我要它们去比较和传送用,从而才能控制我的一些电磁阀工作,从而作到加压,补压的工作,完成生产工艺要求,

楼主:
是A糸的PLC,
是模拟块的程序,一两个压力传感器(4-20mA)和一个位置控制的编码器给的信号,
正常工作时:
D0显示一个压力值,D2显示一个压力值,D12显示位置控制的数据,

网友E:
A系列的我没有用过,你用比较指令不是就可以了吗?不过要控制电磁阀的开度,还要加AO模块吧。

楼主:
我的问题是:
1、这个程序中只有这里用到M1和M3,它是什么意思,工作时它是通的?
2、X88又置位Y1E1,又复位Y1E1,这又是什么意思?
3、我用的压力传感器一个是(0—40MPA)的是D0显示压力值,
一个是(0-10MPA)的,是D2显示压力值,出现的问题是当
我的压力表有3MPA时,我的D2显示1100左右,我想让它显示
30,看上去就是30KG,而我不知道1100这个数字是从什么变
出来的?

楼主:
TO:
骷髅标本,你好,谢谢你的关注,
我的设备现在是可以正常生产的,就有些问题看不明白,
设备厂家做的程序,我看不明白,厂家的人我又不知道,
我可以把全部程序发给你看看,

楼主:
H1B是个通道,
K
H
它后的是常数,我还看明白,
可是像K1M1是什么?

网友E:
H1B
不是通道吧,应该是安装模块的I/O号,就是I/O模块的地址!
你可以发给我,我也学习一下!我的邮箱:asjwl@yahoo.com.cn!
K后边的带的是十进制的常数,H后面的是16进制的常数!
K1M1指的是位软元件,就是M1-m4。 M是位软元件,也就是FX系列里边的辅助继电器,起到继电器的触点的作用!

网友I:
从什么软件捕的?还是厂家留的?日系的已经将慢慢退出中国市场了
不好说什么,历史车轮

楼主:
毕工,是三菱的PLC,是设备厂家过来的,我们厂没有一个人能搞明白,

网友E:
下面引用由毕庆民在 2007-12-3 21:02:00 发表的内容:
从什么软件捕的?还是厂家留的?日系的已经将慢慢退出中国市场了
不好说什么,历史车轮
--------------------------------------------------------------------------------------------
毕工:现在三菱的PLC用的还是很多的吧!

网友J:
显示应该是在人机界面上的,在组态时可以进行转化.与程序不相干.
你不用太关注通道的具体值.

网友E:
估计显示值在人机界面的组态里有脚本程序做了处理,或者在PLC里也有相应的算法,只是楼主的程序不全,没法判断!

网友K:
M9036行:
A1S64AD安装在Y1A通道后,它本身占32点输入和输出,所以其地址就是Y1B开始,
第一句是将AD模块的第一、第三模拟量输入设定为A/D转换允许(H05就是00000101)
第二句设分辨率为8000

网友E:
请教一下AD模块的分辨率的问题,我一直都是用默认的状态,设置分辨率是为了更改数字输出的范围吧?

网友K:
没错,设置分辨率就是为了更改数字输出(输入)范围,三菱一般有1/4000、1/8000、1/12000三种分辨率可以选择。 另外,也可以说,分辨率不同,其精度也不一样

网友E:
部分同意老工控的。
不过第二条语句如果是Q系列的话,是设置模块的输入范围,比如是选择电压输入还是电流输入,以及是哪个范围的电压、电流!
不过A系列的也许是用来设置分辨率,不了解了!

网友K:
我是看着“A1S64AD用户参考手册”回答这个问题的

网友E:
看来是A Q系列模块的不同!谢谢老工控了!

网友K:
标号19是将AD转换结束标志,读到M1-M4,
由于我们使用第1、3个模拟量通道,所以M1和M3存储的是转换完成标识位

网友K:
楼上客气了。 标号30和42是将转换结果存于D0和D2

网友E:
Y1E1,Y1E4,Y1E5,Y0FF,是不是都是出错处理的部分啊?

网友K:
一个是A1SD64(计数模块)?
有这个模块吗?是A1SD62吧?

网友E:
估计是楼主搞错了,Q系列好像也没有四通道技术模块!

QD62   2通道,200Kpps,DC5/12/24V输入,漏型晶体管输出
QD62D  2通道,500Kpps,差动输入,漏型晶体管输出
QD62E  2通道,200Kpps,DC5/12/24V输入,源型晶体管输出

网友K:
Y1E1 写予设值
Y1E4 信号为ON时允许计数
Y1E5 此信号上升沿将计数值写入缓存中

网友E:
终于搞明白了,如果有这两个模块的用户手册就一切简单了!

网友K:
Y0FF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E:
我想应该是出错代码清零请求,不过对应的I/O地址似乎又不太对!

网友K:
X088断开时开始计数,接通时计数结束
并且X088是一个SB按钮?

感觉Y0FF是计数结束指示灯之类的东东。

楼主:
谢谢两位,我说错了,X088就是一个行程开关,

楼主:
我们没有用人机界面,只是在电脑里看看数据,

网友E:
那你的电脑也要有组态的啊,不过按你的说法,你的压力显示好像不对啊?单位是兆帕,不是公斤吧

网友K:
我已将楼主用的2个模块的参考手册发到自助资料库,欢迎楼主和各位网友下载、参考:
A1S64AD用户参考手册: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4307
A1SD62用户参考手册: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4309

楼主:
K后边的带的是十进制的常数,H后面的是16进制的常数!
这个我能理解,手册上也有,而:

K1M1指的是位软元件,就是M1
有点不太明白,

楼主:
K1M1指的是位软元件,就是M1。
这个不明白,

楼主:
也不是兆帕,也不是公斤

网友E:
下面引用由老工控在 2007-12-4 11:25:00 发表的内容:
  标号19是将AD转换结束标志,读到M1-M4,
由于我们使用第1、3个模拟量通道,所以M1和M3存储的是转换完成…
--------------------------------------------------------------------------------------------

我的意思是它是一个位软元件,相当与一个常开的触点,条件满足就导通

那你的压力单位是什么啊?

网友K:
 K1M1不是指M1,是指M1-M4四个位元件
(如果K2M1就是M1-M8共8个位元件,以此类推)

楼主:
我用的压力传感器一个是(0—40MPA)的是D0显示压力值,
       一个是(0-10MPA)的,是D2显示压力值,出现的问题是当
     我的压力表有3MPA时,我的D2显示1100左右,我想让它显示
     30,看上去就是30KG,而我不知道1100这个数字是从什么变
    出来的?

楼主:
谢谢,我在好好学习一下,有什么不清楚,在问你们,

楼主:
我想做的是一个(0-40MPa)的压力传感器,它输出的是(4-20mA)
在D0处显示出的值根压力表显示的值相符一致,就是4mA时,D0显示
0,20mA时显示400或40,单位就是公斤或MPa,显示就是(4-20mA)---(0-400,0-40),这个是量程,

网友E:
明白你的意思了 但是你们的显示不是一直和实际的压力值对不上吗?怎么做的系统啊!

楼主:
我刚到这个几个月,这是两年前上的生产线了,我不太清楚,谢谢你们了,
我上班去了,在去看看,

楼主:
我想是这样的,当有4.4mA时,就要显示,1MPa,
                  4.8mA时,就要显示,2MPa,
对吧??????

楼主:
好东西,大家来学学吧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还没呢?这几天在开机,没有去试,不过有些东东我没有明白,我还好好的看看,才行,

楼主:
我还有没有明白,我还得在学习

网友L:
老工控挺利害的吗

网友M:
没见过.坐个板凳了

楼主:
这几天比较忙,还没有去搞,

楼主(2008-07-05):
我想问问这种模块中是否有缓存中?还是在CPU内部?

网友N:
看到大家在热烈的讨论学习,更加大了我学习的劲头,在谢谢大家

网友O:
这是A系列的PLC上带的特殊模块(如AD/DA等);

楼主:
是的,我这几天正在学这个东东,

网友P(2013-03-17):
向大侠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