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二纺机128细纱机显示器说明书

楼主(2007-12-01):
G270SM007V

MD204L可编程汉字显示器
操作说明书

            设计
            校对
            审核  薛峰

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3月

MD204L可编程汉字显示器操作说明书
一、概述
    MD204L可编程汉字显示器系台湾产品。其特点是一屏能同时读写四条信息。功耗不大于4 W。
 显示器正面除液晶显示窗之外,具有七个机械按钮,见图。

功能如下:
     1.∧键。不论显示器处于何种状态。一旦按此键,返回系统初始画面“主页”。但当屏幕显示有该符号的画面时,作此条数据清零用,此时,不作复回功能。
 2.←键。修过数据时,左移被修改的数据位,即闪烁显示始数字左移一位。但当屏幕显示有该符号时,作屏幕提示用。
 3.→键。修改数据时,右移被修改的数据位,即闪烁显示数字右移一位。但当屏幕显示有该符号时,作屏幕提示功能用。
 4.↑键。将画面翻转到前页。如果在数据设定状态,被修改的数字位加一,递增范围:0→9→0。
 5.↓键。将画面翻转到后叶。如果在数据设定状态,被修改的数据位减1,递减范围:9→0→9。
 6.SET键。按此键开始修改数值,当前正在被修改的数字反色显示。其中被修改的未位数闪烁显示。如果当前此条信息无设定数值,则执行一次空操作。在按ENT键之前再按一次SET键,则当前修改被取消,并继续修改下一个数据。
 7.ENT键。确认修改后的数值,并继续确认下一个数据。当前画面最后一个修改后,退出数据修改状态。
二、功能操作
 1.参数显示。
 本机上电后,显示“主页”画面。按“←”键,屏幕进入参数显示。本参数显示共有14条信息。
 NO1,当前管纱长度。单位米。
 NO2,A班长度。单位米。
 NO3,B班长度。单位米。
 NO4,C班长度,单位米。
 NO5,D班长度,单位米。
NO6,A办累计长度。单位米。
 NO7,B班累计长度。单位米。
 NO8,C班累计长度。单位米。
 NO9,D班累计长度,单位米。
 NO10,总累计长度。单位米。
 NO11,锭子转速,单位转每分。
 NO12,前罗拉转速。单位转每分。
 NO13,前罗拉线速度。单位米每分。
 NO14,捻度。     单位捻每分。
 按↓键,屏幕从NO1至NO14向后翻屏,按↑键,屏幕从NO14至NO1向前翻屏。按↑键屏幕返回“主页”。
2.参数设定。
 在“主页”画面,按“→”键。屏幕进入“请输入口令”画面。初次上电时,本机默认口令是0。故只要按“SET”键,按“↑”或“↓”键,使屏幕数字为0,按“ENT”键确认,最后按屏幕提示键“↓”,即可进入下幅画面“”口令更改。此时,“口令更改”画面数字为0(默认值),如不需要更改口令,按“↓”键,进入“班次选择”画面,按“↓”键,画面自NO18至NO50依次翻屏,按“↑”键,画面自NO50至NO18翻屏。
屏幕进入设定数据画面后按“SET”键,本屏的第一个数据反色显示,其中被修改的位数闪烁显示。按“↑”或“↓”键,数字从0-9递增或从9-0递减,设定好需要的数字后,按“←”键,数字依次从个位向十位递增,重复以上过程至数据值设定完毕,按“ENT”确认。如果在数字设定完毕后,不按“ENT”键,而按“SET”键,则先前设定的数字为0,需重新设定。第一个数据设定后,按SET键,而按SET键,则先前设定的数字为0,需重新设定。第1个数据设定后,按SET键,进入本屏的第2个参数设定,重复以上过程,至一屏4个数据全部设定完成,按↓键,进入下一屏画面设定。按↑键返回“主页”。
在“口令更改”画面上。如果更改口令,则该口令密码必须牢记,如果口令遗忘,以后要重新进入参数设定,主机的控制程序必须重新下载,这样的话,主机上现有的数据将全部丢失。参数设定的NO47、NO48、49、50画面是A班、B班、C班、D班的累计长度清零画面。屏幕上有↑提示符。故此时,按↑键,屏幕不返回“主页”。将屏幕翻至需要清零的画面,按↑键该屏数据清零。要返回“主页”画面,只要按“↑”或“↓”键使画面进入无提示符↑的画面,然后再按↑键,就可返回“主页”。
参数设定共有29条信息。
NO18,班次选择,1为A班,2为B班,3为C班,4为D班。
NO19,定长设定,单位米。有效范围0-32767
NO20,低速运行时间,单位秒。有效范围0-1800
NO21,停车程序。共有2种,1或2。
NO22,滚盘直径。单位毫米。有效范围200-250
NO23,锭盘直径,单位毫米。有效范围15-30。
NO24,罗拉直径设定,单位毫米。有效范围25-35
NO25,第1点长度,默认值0米
NO26,第1点速度,单位转每分,有效范围0-32767
NO27,第2点长度,单位米
NO28,第2点速度,单位转每分,有效范围0-32767
NO29,第3点长度,单位米
NO30,第3点速度,单位转每分,有效范围0-32767
NO31,第4点长度,单位米
NO32,第4点速度,单位转每分,有效范围0-32767
NO33,第5点长度,单位米
NO34,第5点速度,单位转每分,有效范围0-32767
NO35,第6点长度,单位米
NO36,第6点速度,单位转每分,有效范围0-32767
NO37,第7点长度,单位米
NO38,第7点速度,单位转每分,有效范围0-32767
NO39,第8点长度,单位米
NO40,第8点速度,单位转每分,有效范围0-32767
NO41,第9点长度,单位米
NO42,第9点速度,单位转每分,有效范围0-32767
NO43,第10点长度,单位米
NO44,第10点速度,单位转每分,有效范围0-32767
NO45,皮带盘1直径。单位毫米。有效范围0-9999。
NO46,皮带盘2直径。单位毫米。有效范围0-9999。
NO47,A班累计长度清零。单位米。有效范围0-999999。
NO48,B班累计长度清零。单位米。有效范围0-999999。
NO49,C班累计长度清零。单位米。有效范围0-999999。
NO50,D班累计长度清零。单位米。有效范围0-999999。
    依据10点运行曲线图,第1点长度必须设定为0米,依据本细纱机机械特性,皮带盘1直径必须小于皮带盘2直径。
    MD204L显示屏LED背景光灯,只要有按键操作,背景光打开。持续3分钟以上无任何键按下,背景光自动熄灭。
三、环境条件
    操作温度:0-50℃
    湿度:20-85%(无凝露)
    耐振动:10-25Hz(X.Y.Z方向各30分钟2G)
    抗干扰:电压噪声1000Vp-p
    周围空气:无腐蚀性气体
    保护结构:适合IP65F.
 @据TEJ270-03-23.倪世英03.6.11

楼主:
天津FA458粗纱机说明书
I系统介绍篇
粗纱是前纺的一道工序,它的任务是把熟条经过牵伸、加捻,加工成粗纱,并将粗纱卷绕成形,便于送到下一道工序。
现在讲述一下悬锭系列粗纱机的工作程序:
一、 纺纱部分:
熟条经导条架进入罗拉牵伸、加捻,牵伸后形成的粗纱经锭翼导纱槽、压掌,最后将粗纱卷绕在筒管上,这几个工作程序是由主电机传动,由一系列的机械结构完成的。
卷绕部分的换向动作是由电气器件――双向吸铁来辅助完成的。卷绕时,筒管被下龙筋托着,随着下龙筋有规律的上下运动,由于筒管转速比锭翼转速快,因而粗纱便被平行地卷绕在筒管上。下龙筋运行方向的上、下变换,便是由双向吸铁来控制。
如图(I.1)上龙筋固定不动,假设此时下龙筋运动方向是向上、则当点“A”上升到与锭翼压掌成水平位置时,下龙筋运动方向应反向向下,点“A”称换向点。双向吸铁的活塞可由电控制左、右吸合,动程达25mm,活塞牵动机械齿轮正、反向啮合旋转,带动下龙筋向上或向下运行。
二、 落纱部分:
当成形的粗纱纺到定长之后,就要把纱落下去,送到下一道程序。落纱部分应完成的动作有:
1、 下龙筋抬起,使皮带松弛并返回初始位置,以便下次纺纱。
2、 下龙筋下落,使管纱从锭杆中脱出,然后由落纱工把管纱拔走。
3、 下锥轮落下,返回原位置,使皮带张紧。
4、 落完纱之后,使下龙筋进行第一次上升至插管位置,然后,挡车工把空的筒管插上。
5、 再次使下龙筋上升,即第二次上升至生头位置。挡车工生完头之后便可进行纺纱了。
三、 辅助装置:
1. 悬锭系列粗纱机配备了吹吸风装置用于清洁,吹吸风装置是间歇工作的,间歇时间可调。
2. 机器配备了红外光电检测装置,当发生断纱和断条时,挡光路后,机器将自停。下龙筋附近的龙筋光电可保证落纱时纱不落光则下龙筋不能一次上升,插管时不插管则不能二次上升,起联锁控制作用。机前三组光电为人身保护光电。
II.操作篇
粗纱机装配调试好之后,便可正常纺纱了。本PV控制系统使用的五色信号灯除进行正常的操作信号显示之外,还用不同颜色的信号灯组合来显示不同的故障信息,这些故障都是由可编程控制器PLC通过软件检测出来的。信号灯显示的各种意义如表(II.1)
1、 开车、点车、停车
车前上龙筋上共有七组(120锭)或五组(96锭)按钮,每一组按钮中从左到右共有红、黄、绿三只按钮,依次完成停车、点车、开车功能。  如图(II.1)
  1.1、 开车按钮,当五色信号灯绿灯亮时(待运行),挡车工便可按开车钮,此时粗纱机匀升速并连续运转起来。
  a. 断纱时,挡上龙筋上面两组断纱光电则蓝灯亮,用以指示车前断纱,机器自动停车,锭翼定位停。断头接好后,必须先按停车按钮或点车按钮使光电信号复位后方可开车。
  b. 断条时,挡车后断条光电,则白灯亮用以指示,且机器自动锭翼定位停车。断头接好后,可按停车按钮使指示信号复位,然后开车,也可按点车按钮,使机器低速运转,并使光电复位。但特别指示,断头后的十秒时间内,按点车不起作用,此举为防止挡车工未及时发现断条信号便点车运转而使断条信号丢失。
 c. 当纱管上卷绕好的纱由于张力大而绷断时,挡车前保护光电,则蓝灯白灯亮用以指示,并自动停车,当保护光电被挡光时,车运转不起来,防止人胳膊进入锭翼内接头时他人误开车而造成事故。
序号 信号灯
显示方式 含       义 标志 优先级
1 红 落纱自动动作标志 14
2 红蓝 皮带复位开关问题 ﹡ 8
3 红白 龙筋落底动作时间超过40秒 ﹡ 9
4 红白闪 皮带张紧动作时间超过15秒 ﹡ 10
5 红绿 落纱后龙筋第一次上升时间超过10秒或龙筋上的飞花挡龙筋光电导致龙筋未上升到插管位置 ﹡ 11
6 红绿闪 落纱后龙筋第二次上升动作时间超过10秒 ﹡ 12
7 红闪 落纱手动动作标志(手动状态下的故障信号与自动状态下的组合显示方式相同) 13
8 红绿蓝 计长表接点应复位 16
9 绿 等待运行状态 20
10 绿蓝 光电检测呈切除状态 17
11 绿黄 换向接近开关动作不正确 ﹡ 4
12 黄 门开关打开或皮带限位开关动作 ﹡ 2
13 黄闪 下龙筋超程碰压上、下限位保护开关 ﹡ 5
14 黄蓝 控制箱内电源保护动作或急停开关被按下 ﹡
15 黄白 锭翼定位停动作时间超过5秒 ﹡ 3
16 黄蓝白 PLC内部锂电池需更换 1
17 蓝 车前断纱 15
18 蓝闪 纺纱时皮带复位开关呈非复位状态 ﹡ 19
19 蓝白 保护光电动作 18
20 白 车后断条 14
注: 1. 当优先级数值小的信号出现时,则数值大的信号被消隐。
2. 打“﹡”号的为故障信号,其余的为状态或操作指示信号。
1.2 点车按钮: 按住点车按钮,机器便以较低的速度运转(变频器输出频率15HZ),手抬起时,机器便停下来,点车运转时五色灯对光电信号有指示,却不能阻止机器运转,而开车运转时,光电动作之后,则须将光电信号复位之后,方能运转。
1.3 停车按钮: 按停车按钮时,使运转中的机器停下来,也用来使光电指示信号复位。在纺满纱后落纱的一系列动作中,停车按钮可使落纱动作停止。
2. 急停按钮:
在车头按钮盒上有一桔红磨菇头按钮,当机器发生意外情况时,可及时用手压下此急停按钮,则机器将在8秒内的时间快速停车,故障排除后,可右旋使急停按钮释放,急停被按下时,黄灯、蓝灯亮用以指示,另外,若机器出现故障,则五色灯将有信号用来报警,修复故障后,按下急停按钮则使故障报警信号复位,恢复运行。
3. 光电切除:
纺纱过程中有时需对车身清洁,为防止光电自停,应将车头按钮盒上的“光电切除”开关拨到“切除”位置,则绿灯、蓝灯亮用以指示,光电切除后,当有断纱、断条挡光电时五色灯虽有蓝灯或白灯亮用以指示,但机器不再自动停车。
4.落纱操作:
4.1.自动落纱部分:
当粗纱纺到预定长度时,计长表计长接点接通,龙筋向上运动至碰SL7开关时,红灯亮,自动停车。机器停稳后,便开始一系列的自动程序动作。
(1).下锥轮抬起,皮带复位。
(2).下龙筋下降至龙筋落底位置。
(3).下锥轮落下使皮带重新张紧,之后,挡车工便可将纺好的粗纱拔下。
(4).粗纱拔光后,挡车工应按车头按钮盒上的或车尾的龙筋上升按钮,则龙筋开始第一次上升,上升到插管位置停下。
此时应提示两个问题:
a. 粗纱不拔净,则下龙筋受两路龙筋光电控制,因挡光而不能上升。
b. 当龙筋因飞花挡光电所致,未上升到插管位置便停下时,则红灯绿灯亮用以指示。此时挡车工应把下龙筋清洁后,再按一次龙筋上升钮,使下龙筋上升到插管位置时为止。
(5)挡车工插满空筒管后,再按一次龙筋上升按钮,龙筋上升到生头位置时停下且红灯灭。若机器使用的是电磁式计长表,则计长接点自动复位即接点断开。若使用的是机械式计长表,则挡车工应在开车前将计长接点复位。
至此,自动落纱的各动作完成,即可继续纺纱。
4.2 手动落纱部分:
若未纺到定长需提前落纱,或机器在调试过程中,这两种情况均需手动落纱操作。手动落纱操作与自动落纱操作的区别是:自动操作的连续动作,在手动操作状态下是由人控制,一步一步完成的。
需进行手动落纱操作时,将车头按钮盒上的自动、手动落纱旋钮旋到手动位置,则红灯闪亮,指示机器处于手动落纱状态,然后以下动作便可由人控制执行。
(1) 按锥轮抬起皮带复位按钮,(如图II2),则锥轮抬起皮带复位动作开始,皮带复位后,动作结束,皮带复位指示灯亮。
(2) 按龙筋超降按钮,则龙筋下降至落底位置时结束。
(3) 按皮带张紧按钮,则皮带张紧后动作结束且皮带张紧指示灯亮。之后,挡车工应把纱拔下。
(4) 按龙筋上升按钮,龙筋第一次上升至插管位置时停止。若龙筋上飞花挡龙筋光电时,可能一次上升未到插管位置动作就停止。则此时红闪亮,绿灯亮用以指示,扫除飞花后,再次按龙筋上升按钮,直到上升到插管位置时为止。
(5) 将空纱管插满后,按龙筋上升按钮,则龙筋第二次上升,上升至生头位置时动作停止。
   至此,手动落纱操作完成,最后将自动手动钮拔到自动位置,以备开车。
5电气箱操作盘各钮的使用
 5.1锭翼定位停使用,切除旋钮。当此旋钮放在使用位置时,则每次停车锭翼始终停在一固定位置,此位置适合挡车工接头和落纱,若放在切除位置时,则锭翼将可能停在任意位置。
 附:龙筋传动离合器Y4长期运行3-6个月,需调整气隙@在离合器通电状态下@达到0.25±0.05调整螺钉如右图示。
III调试篇
1. 全机总体要求:
 1.1电源:三相交流电380V,50HZ
     用户电源有特殊要求,签约时须明确。电气箱D0100内的电源进线接线端子共有L1.L2.L3.N.PE五个端子,出厂时已将N.PE端子短接,并且用导线将PE端子与电气箱外壳接好,当用户电源是三相五线则安装时应将此短接线拆除。
 1.2电源进线:铜导线截面不小于6平方毫米.
1.3地脚:设备安装前须预埋地脚螺钉,电源出线口,预埋电线管。具体要求详见地脚图。
1.4全机设备总容量13千瓦。
2.电气设备和元件的配备:
2.1电机:共五个不选用上吹风时,电机为四个。
2.1.1主电机(项目代号+D1-M1)
 型号FX-160M1-6,B3,功率8.6KW,额定电流17.2A,安装于车后第一车挡内,正确旋转方向从电机轴头方向看应为顺时针。
2.1.2吸风电机(+D10-M2).(开停规则见39页。如机械有电机注明方向牌,则以机械为准)
 型号Y100L-2,B5功率3KW,额定电流6.4A。安装于车尾,正确旋向从轴头方向看应为顺时针,供电电源为60HZ时用4KW电机。
2.1.3皮带复位电机(+D2-M3)
型号FW-11-6,功率0.25KW,额定电流1.2A,安装在车后第二车挡的第二车架上。它的任务是:
1.满纱后先逆时针旋转,带动下锥轮抬起,使皮带返回初始位置。
2.龙筋下降至落底位置后,它顺时针旋转,带动下锥轮落下,使皮带张紧,此电机属短时工作方式。
2.1.4龙筋强行电机(+H-M4)
型号FW-11-6功率0.25千瓦。额定电流0.86A,安装在车头内,它的功能是:
1.皮带复位后,顺时针旋转,带动下龙筋下降至落底位置。
2.纱落完后,它逆时针旋转,分两次使龙筋上升。此电机属短时工作方式。
2.1.5吹吸风电机(+F-M5)。(运行程序见39页)
型号Y802-2,功率1.5KW,电流3A,安装在车头上方,它顺时针旋转;属间歇工作方式,停歇的时间可调,工作的时间是以吹吸风往返工作的“次数”来衡量的,连续吹吸次数也可调,调节的控制开关在电气箱内。
2.2电磁离合器:全机共有4个电磁离合器
2.2.1制动器(+D3-X1)
型号DLM3-1.2A,工作电压直流24V,安装在第三车挡第二车架上。正常纺纱时,它带电呈“合”状态,具备制动功能,防止下锥轮松动而使皮带松弛。落纱时,则制动器断电,使下锥轮可在皮带复位电机带动下抬起或落下。
2.2.2皮带复位电磁离合器(+D3-Y3)
型号DLM3-2.5A,直流24V,安装在第三车挡成形装置上,它的功用是:当皮带复位电机通电时,它同时得电,配合电机M3一起完成皮带复位和皮带张紧动作。
*注:文中确定的电机M1.M3.M4.M5的旋向为右手车时情况;左手车时与此相反。
2.2.3龙筋强行电磁离合器(+H-Y4)
型号DLM3-1.2A,直流24V,安装在车头内,它的功用是:当龙筋强行电机通电1秒后,此离合器通电,带动下龙筋强行上升或下降。
2.2.4龙筋传动电磁得电离合器(+K-Y5)
型号DLK1-5AF,直流24V,安装在车头内,它的功用是:
(1)正常开车时,带电,呈“合”状态,传递扭矩
(2)落纱程序中,当龙筋强行电机通电时,它失电脱开配合完成下龙筋的升降。
(3)正常纺纱时,下龙筋超过预定动程而碰压上.下限位行程开关(+K-SL17,+K-SL6,+K-SL9)时,此离合器失电脱开,切除下龙筋升降的动力,使下龙筋停在限位位置防止事故的发生。该离合器长期运行3-6个月需进行气隙调整,具体方法见P10附。
2.3双向吸铁(+K-Y6)
直流24V,额定电流2.01A,安装在车头内。这个双向吸铁有两个线圈。不同的线圈通电时,将把它的活塞吸向左或右两个方向。活塞的动程是25㎜,它推动机械齿轮变换机构改变下龙筋的升降方向。双向吸铁的线圈受车后第三车档的龙筋向上接近开关(+D3-SQ1)和龙筋向下接近开关(+D3-SQ2)控制,其相互间的对应关系如图(III.1)
当感应铁打向左方时,如图III.1实线所示,则接近开关SQ1发出高电平输入至电气箱,电气箱控制双向吸铁如图示方向吸合,即摆杆尖指示左方,则龙筋向上移动。当感应铁打向右方时,龙筋向下移动,如图III.1虚线所示,.为了提高换向速度,双向吸铁在换向瞬间采用高压38v换向,平常则低压19v保持。
2.4 红外线光电探测器:
本系统配备了8路红外线光电探测装置,当发射头(SP)发出红外光线被接收头收着时,则接收头发出低电平,当红外光被挡着时,接收头接受不到红外光时,则发出 高电平,且接收头和发射头内的发光二极管亮,用以指示。接收头对红外光线感应的灵敏度是可调的,调节电位器在接收头盒体内,灵敏度调节的原则是:光电头能对断纱.断条起检测作用,对飞花不起作用。发射头(SP)的铭牌是红色的,箭头指透镜外,接收头(SR)铭牌是蓝色的,箭头指向透镜内。
(1)断纱光电:断纱光电共两组SP1.SR1和SP2.SR2。安装在上龙筋车面上。
(2)断条光电:一组光电检测头SP3.SR3,安装在车后导条架上。
(3)龙筋光电:两组SP4.SR4和SP5.SR5,安装在车头二墙板和车尾墙板上。它的作用是:下龙筋在落底位置时保证下龙筋上的纱不拔光则不能一次上升;下龙筋在插管位置时保证不插管则不能二次上升。
(4)保护光电:采用“一发二收”方式,即一个发射头对两个接收头。车头和车尾各装一个发射头两个接收头,详见装配图PV-D0000第一张。车头二墙板从下往上依次安装SR6.SP7.SR8,车尾墙板由下往上依次是SR9.SP8.SR7.
光电头的序号是以这样的规律排列的:从车头二墙板往车尾方向看,各个光电头的序号是顺时针排列的,参见装配图PV-D0000第四张。
光电头的供电电源是直流18V,由可调稳压片LM338提供。
2.5五色指示灯:(+F-H1)从上到下依次是:红.绿.黄.兰.白色,交流12V,5W,各种颜色或多种颜色的灯亮将代表不同的含义,用以指示机器状态或故障信号,参见(II.1)。
2.6可编程控制器PLC(+A-A1)
粗纱机的各种动作的控制都是由可编程控制器PLC来完成的。本机选用的PLC是无锡华光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SR-21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下面只简要地对PLC进行介绍,更详细地说明参考华光电子公司的《SR-21系列用户手册》。
2.6.1PLC的原理和控制
粗纱机的按钮,行程开关等反映人的命令或机器状态的电气元件称为施控设备,相应电信号称为施控信号。机器上的电机.指示灯.电磁离合器等接受人的命令或对机器状态作出反映,动作的设备称为被控设备,相应电信号称为被控信号。
PLC就是把施控信号采样进来,通过逻辑运算,输出被控信号来完成对机器的控制。PLC通过各个输入电路单元采样各个施控信号,通过各个输出电路单元输出各个被控信号。习惯上,人们把一个输入电路单元或一个输出电路单元称为一“点”,即“输入点”或“输出点”。PLC内部所进行的逻辑运算就是通过对输入点状态的分析判断,决定哪一个输出点应有输出,分析判断的根据是设计者预先输入PLC的CPU模块内部的“软件”即“梯形图”,改变设备动作方式时,只需更改梯形图,因而非常方便.快捷。
2.6.2梯形图
PLC的每一输入输出点均有一编号,称“定义号”(详见电路图D0000U).PLC的梯形图由数个逻辑行组成,每一个完整的逻辑行都是假想数个触点使一线圈通电,线圈本身的触点又可被其它逻辑行数次使用,用以完成各种逻辑控制。每一输出点都有一假想“线圈”,另外,PLC还为使用者提供内部继电器“线圈”,时间继电器“线圈”,锁存继电器“线圈”,计数器“线圈”,现在简要解释一下:
(1)输出点逻辑行:
例:本例取自本机电路图
梯形图画出来后应输入CPU模块内部,这个工作是通过编程器上的按键来完成的,键入的次序如上图。
上图完成的逻辑功能是:当输入点011的外电路通(皮带张紧开关被碰压),且内部继电器171吸合时,输出点046通(皮带张紧指示灯亮)。
(2)内部继电器逻辑行
上图的逻辑控制功能是:输入点003外电路断时(自动手动旋钮放在自动位置),内部继电器210吸合。
华光的SR-21系列PLC提供了112个非停电记忆内部线圈,定义号是160~337,停电记忆线圈28个,定义号是340~373。停电记忆线圈吸合后,若PLC的电源停电了,再次通电时停电记忆线圈依然吸合。只有它本身的控制逻辑“断”才能使它的线圈释放。
(3)时间继电器逻辑行:
它的控制功能是:内部线圈160断的情况下,输出点057(变频器第二减速),则时间继电器T651开始计时,10秒后,T651的常开接点接通。
SR-21系列PLC内部提供了64个定时器,定义号是600~677,这些定义号也可作计数器用。
(4)计数器
当计数端有两次上升沿后,则计数器C604的常开接点闭合。当复位端通时,计数器C604复位。
(5)锁存继电器逻辑行:
编程器键入:STR 304,AND 100,AND TMR 607,
            AND NOT 340,SET 341,STR NOT 25
            AND 26, RST 341.
锁存继电器有置位线圈SET和复位线圈RST,SET和RST必须成对作用。置位线圈控制逻辑通时,则341吸合,只有复位线圈控制逻辑通时,锁存继电器341才能释放。
2.7变频器(+A-U1)
型号:VT210SA-11KW,日本明电舍株式会社生产,输出额定电流23A。(选用其它变频器请见附本)
异步电机的同步转速N=60F/2P,F为电源频率,P为极对数。当P固定时,改变供电频率F就可以改变电机转速。变频器能平滑地改变电机的供电频率。
(1)操作面板:简单.明快.详见下图:
注:FWD与REV指示灯同时闪亮为DC制动状态。
(1.1)图中三个操作键,机上控制时无效(非面板操作时无效)
(1.2)图中功能转换键:可切换A区.B区和D区,三区数据,实现各区有关数据的修改及监控(显示)。三区数据循环变化(每按一次转移一次)
(1.3)图中确认键:组别确认,序号确认和数据确认。
(1.4)图中移位键:修改数位移动,功能序号修改。
(1.5)图中增加键;减少键;修改数位或最低位的增加或减少。
(2)接线端子
2.1)电源线务必接在L1.L2和L3端子上。
2.2)电动机务必接在U.V和W端子上。
2.3)注意接好接地线PE(G)
2.4)控制信号接线:VT210SA共有25位控制线接线端子,现将本机所用端子简介如下,其它端子可参阅“使用说明书”。
    RYO:公共端;FB.FC:故障输出;PS13:编程状态停车接点;PS11:本机令它作进入编程状态并点车接点;F RUN:正转;ATNC.ATNE:频率到达输出接点。
附:端子状态与运行状况:
2.5)FRUN与RYO闭合:为设定运行,在本机中即正常开车,一般称正常纺纱速度。频率起制动时间须设定。
2.6)FRUN与RYO闭合同时PSI1与RYO闭合,在此情况下,变频器输出频率按编程端子状态输出点车运行15HZ,(B20-0)。如PS13再与RYO闭合在本机中,即停车前的爬行速度1~1.5HZ,(B20-1)。
(3)方式与参数:变频器本身就是一台16位微型计算机,具有功能完备,易于操作的特点。VT210SA变频器将用户所使用的功能和参数的显示,设置分为三个区,即:
3.1)d区参数:只作参数显示或叫监控方式,如设定频率,输出频率,电流,温度等项目,每个项目有自己特定代号,序号。例如:输出频率(d00-0-2);电流(d02-0-3)项目之间的更换用移位键,本区参数共有8组,25个详细内容,请查VT210SA使用说明书。
3.2)A区参数:须频繁调整的参数,如频率设定,加减速时间,转矩提升等项目,每个项目有自己代号,序号,例如:
频率设定(A00-0-1);转矩提升(A02-0-3)等项目之间更换用移位键,数据修改用增减键。D区与A区更换用功能键。A区参数共有6组18个,D区25个功能参数,详见VT210SA使用说明书。
3.3)B区参数:内含不常调整的参数,其中:基本功能(B00-B08)4组46个参数,扩展功能(B20-B32)12组68个参数,选件选择功能(B40-B59)6组59个参数,综上所述功能参数累计共216个。
(4)变频悬锭粗纱机的优点及相关参数设置
VT210SA变频器及相关参数设置:调速方便:(修改A00-0频率设定)(原50修改为40):修改完毕即可开车,用户可自行设置。
启动圆滑,加速缓慢,利用B21-4参数组,即S形曲线功能,使电机起步柔和.平稳,用户不必动。
点车速度适当,便于操作:点车速度设定为15HZ,设置参数组B04-2,用户不必动。
停车前1~1.5HZ爬行,可实现锭翼定位停,设置参数组B04-4,用户不必动。
便于监控:用户可通过以下参数组显示有关运行数据。
d00-2锭翼转速/分;d02-0电动机负载电流;d02-3变频器温度(其它数据详见VT210SA使用说明书)。
节能:电机驱动电流最大为150﹪,电机额定电流B29-0参数组。
小结:VT210SA变频器的软件功能十分丰富,数据设置,操作监控累计共216项。这里不再赘述,详见VT210SA使用说明书,下面仅将与本机有关的参数组(除d区参数)及设置列于下表供参考:(不涉及的参数组设定值维持变频器原出厂值)。
序号 组序号 内容 设置值 情况说明
1 A00-0 频率设定 用户自定
2 A01-1 减速时间 12S
3 A02-1 转矩提升 4%
4 A02-3 滑差补偿 3%
5 A03-1 制动时间 1S
6 A05-0 B区参数屏蔽 2111 参数设置后改为2221
7 A01-0 加速时间 12S
8 B00-1 电压及频率 11 380V.50HZ
9 B00-2 最大频率 50HZ
10 B00-3 基础频率 50HZ
11 B00-4 输出电压 380V
12 B00-5 电机额定电流 18.5A
13 B01-0 运行/停止方式 3221 有运转中再启动功能
14 B01-2 控制方式 12 端子排控制
15 B03-0 反转运转接点 0
16 B03-1 正向点车接点 0
17 B03-2 反向点车接点 0
18 B04-0 频率用电位器否 16 用电位器调频
19 B04-2 可编程输入 1 指向PSI1点车接点
20 B04-4 编程码S0指针 3 S0指向PSI3.PSI3通则S0处在(ON)
21 B20-3 1.5HZ
22 B06-0 参数保护.锁定 1131 运转时不可转换,操作盘无控制权参数可修改
23 B06-1 反转锁定 22 不许反转
24 B08-0 操作盘初始状态 22 遥控.正向
25 B03-5 再启动功能 16 16表示ON
26 B05-2 显示倍率 现场设置 现场锭翼转速/输出频率
27 B21-1 减速时间 15
28 B20-0 15HZ 编程输入形式,点车速度
29 B20-1 仅SOON的速度 1.5HZ 编程输入形式:停车前爬行速度
30 B21-4 S曲线时间 0.5 S曲线时间
31 B21-0 加速时间 12
32 B24-0 端子功能设定 1111
33 B25-2 输出端子参数 7 ATNC.ATNE端子,频率到达输出
34 B41-2 点车加速时间 12
35 B42-2 点车减速时间 15
36 B26-0 频率到达 1 频率上升至1%设定频率时ATNCATNE 闭合

1.

48/69287

VT210SA变频器的故障显示与检查维修
VT210SA共有9项本机保护功能和1项选件功能,详细情况见其使用说明书
VT210SA共有25种故障及显示。显示可在5位显示器上读出,如OC-5为制动时过电流等其它故障及有关排除方法详见VT210SA使用说明书(8-4)。非故障代码显示的故障排除亦详见VT210SA使用说明书(8-8)。检查维修请用户定期进行,在检查中应注意安全,有关事宜详见VT210SA使用说明书(8-1)。
(5)VT210SA变频器在悬锭粗纱机中的实际电路及启动.点车.停车.波形图:
5.1)实际电路,见图1。
电路图简介说明:当按机上“启动”按钮SB6-12时,SR-21的Q5.4有输出VT210SA中RYO与FRUN接通,电机M1按S曲线缓慢启动后投入运行,速度波形图见图2(详细情况请参考4.2运转部分)。
当按机上“点车”按钮SB13-19时,SR-21的Q5.4和Q5.5同时输出,此时,VT210SA的FRUN,PSI1同时与RYO接通,电机M1按“点车”方式启动并到达“点车”速度15HZ。“点车”按钮放开时,电机M1按“点车”方式制动停车,其速度波形图见图2。
电机M1在运行状态下,当按“停止”按钮SB20-26时,SR-21的Q5.4仍有输出,同时,Q5.6和Q5.5也有输出,此时M1电机将按“停车”速度即爬行速度1.5HZ运转。电机M1停止要靠锭翼定位停接近开关信号才能断电制动,其速度变化曲线见波形图2。
应该指出:“点车”速度15HZ和“停车”速度1~1.5HZ是通过VT210SA编程输入口设置的,输入口分别为PSI1和PSI3.电机速度要由PSI1和PSI3的组合(编程)来确定,此时的FRUN的接通是保证电机正向运转的前提条件。
5.2)速度变化波形图:
注意:机器的开停,由机上控制按钮控制,不用VT210SA本身操作面板,此时必须以面板上的LCL(面板操作)指示灯熄灭为前提,LCL灯熄灭的方法是和同时按即可。
3机器的调试:
3.1全机通电前的检查和调整:
3.1.1车后第三车挡成形装置上的感应铁左右换向应迅捷,手推感应铁不应有松动,两个换向接近开关(+D3-SQ1,+D3-SQ2)与感应铁的间隙应保证在2~5㎜。
3.1.2车头内与双向吸铁(+K-Y6)联接的换向箱体上,限制摆杆动程的两个限位螺栓一定要调好,防止箱体内部齿轮的齿尖和齿根对撞。箱体下部小轴与摆杆联接的键应紧密配合,摆杆上的弹簧应松一些。
3.1.3变速装置的调节:(用户选用)
整个变速装置作为一个部件安装在车后第三车挡,它的作用原理是这样:如图(Ⅲ.5)当锥轮皮带由始端向终端移动时,在钢丝绳的带动下,变速装置的铸铁滑块同步下滑,固定在滑块上的压杆把电位器(+D3-RP2)的拉杆向里压进,使RP2的阻值变小,送入变频器频率控制端使电机转速降低。调节压杆的原则是:
(1)在滑块的整个动程中,固定在滑块上的压杆不能把RP2的拉杆压死,RP2拉杆的动程是50㎜。(2)压杆的角度应调整至保证最高生产效率的角度。
3.1.4检查皮带复位行程开关(+D2-SL13),是否能随皮带的放开而使行程开关的拨叉正常工作,然后将皮带恢复到初始位置,旋动手轮使皮带张紧,调整皮带张紧行程开关(+D2-SL14),使之刚好被碰压。再之后反方向旋转手轮使下锥轮处于锥轮升降动程的中间位置,为电动机通电试运转方向做准备。
上锥轮左方的皮带限位行程开关(+D2-SL5)是起保护作用的,当皮带碰压此开关时,机器将自动停车
3.1.5左右仿冒行程开关(+D3-SL15.+D3-SL16)的调节:左右仿冒行程开关的作用是:下龙筋换向前的一段行程被碰压,防止光电自停而导致冒纱,换向后机器再自停。
3.1.6车头内七个行程开关(+K-SL6.SL7.SL8.SL9.SL10.SL11.SL17)的调整,如图(Ⅲ.6)。SL6.SL17.SL9是上下限位行程开关,正常纺纱时下龙筋的移动动程在SL6.SL17.SL9限制的范围之间。当下龙筋换向失败后,碰压SL6.SL17.SL9时,机器将自动停车并实施保护。七个行程开关调节的顺序如下:(其中SL17是上限位第二保护开关,它与SL6等效)
(1)摇龙筋摇把,使龙筋向上移动,在未碰压龙筋上限行程开关SL6之前,车后第三车挡的感应铁应换向。换向后,接着向上摇,使锭杆尖与筒管座距离约15㎜,此即为上限位置。调节SL6,使左碰板上边缘刚好碰压SL6(行程开关被碰压时能听到触点闭合的声音)。
(2)摇动龙筋向下,在未碰压龙筋下限行程开关SL9时,车后的感应铁应换向;继续往下摇,当锭翼压掌中心与筒管上缘距离10㎜时,此位置为下限位置。调节SL9,使之刚好被右碰板下边缘碰压。
(3)使龙筋继续下移,使筒管从锭杆中脱出,当锭杆尖与筒管上端面距离约35㎜时,此位置为龙筋落底位置,调整好龙筋落底行程开关SL11使之刚好被右碰板下边缘碰压。
(4)龙筋上移至插管位置,这个位置能将筒管斜插进锭杆,把筒管在下龙筋筒管座上放平稳后,刚好不倒,调节插管行程开关SL10,使左碰板下边缘刚好使SL10触点释放。
(5)龙筋上移,当锭翼压掌与筒管上的绒带圈平行时,这个位置就是生头位置。调节生头位置行程开关SL8,使之刚好被右碰板上边缘碰压。
(6)龙筋上移,当压掌至筒管中央水平位置时,此位置为满纱定位停位置。调节满纱定位停行程开关SL7,使之刚好被右碰板上边缘碰压。
3.1.7锭翼定位停位置的调整:
锭翼定位停控制部分安装在靠近车头的第一段上龙筋上,每次停车应使锭翼停在如图(Ⅲ.7)(a)的位置上。此时里排锭翼与外排锭翼有压掌的两臂相互靠近,且里外排锭翼的四臂在同一垂直面上。调节定位停块的角度时,理论上应是如图(Ⅲ.7)(a)所示。当锭翼四臂在同一垂直面上,定位停块上的感应螺栓轴线正好与接近开关(+B1-SQ3)平齐。但实际上,因SQ3将高电平控制信号送入PLC后,PLC控制变频器停止时,变频器输出频率是均匀递减的,因而电机尚有一段时间的旋转。所以,实际调节过程中,使锭翼四臂平齐时,应使定位停块的螺栓超前SQ3一个角度,约60°,同时,当螺栓与SQ3靠近时,间隙应保证2㎜左右。
3.1.8检查上吹吸风装置的移动,换向是否正常,且车尾的风机.车尾停行程开关(+F-SL12)能正常地碰压,释放。
3.2全机通电后的检查.调整:准备通电时,请注意以下几项:
1.最好用万能表测试一下外接行程开关.按钮接线是否正确
2.主电机皮带不带上下龙筋,下锥轮处于机械动程的中央位置。
3.保护接地线应接好,电源进线接线绝对不能错。
4.电气箱内热继电器数值整定应按电动机额定电流整定。
5.电气箱内断路器Q2-Q7全“断”。这几项检查完后,将车头按钮盒的急停开关(+F-SA1)按下,然后,将电气箱空气开关Q1合上,则此时可见变频器的显示数码管有数字显示。
3.2.1各电机转向的确定:将断路器Q2合上
1.吸风电机(+D10-M2)
在电气箱内触动风机接触器KM1(黑色测试钮),则吸风电机M2应逆时针旋转(从轴头方向看)(操作时务必注意安全,下同)。
2.皮带复位电机(+D2-M3)
触动接触器KM2,则M3应逆时针旋转
3.龙筋强行电机(+H-M4):触动KM4,则电机M4应顺时针旋转。
4.吹吸风电机(+F-M5):触动KM6,则电机M5应顺时针旋转。
3.2.2输入点的测试:断路器Q2断,Q3.Q5.Q6合。
PLC的每一输入点的外接电路接通时,则输入模块上与此输入点对应的发光二极管“亮”。因此,可根据原理图,逐点检查机器上的行程开关按钮,接近开关和光电检测头的输入是否正确,保护输入(000.001)放在最后检查。
例如,开车按钮SB6-SB12,输入点定义号是014,则手按下SB6-SB12时,输入模块上与014对应的发光二极管“亮”,手抬起时,二极管“灭”,其它依次类推。
3.2.3五色灯接线的检查:将断路器Q7“合”,则输出模块A1.4的发光二极管与五色灯颜色的对应关系是:040红灯 041绿灯 042黄灯 043蓝灯 044白灯
3.2.4换向部分:车后第三车挡感应铁在左方时,龙筋向上接近开关(+D3-SQ1)被感应,则SQ1本身的发光管亮,且PLC的输入点025的发光二极管“亮”。
车头内的双向吸铁所连接的“摆杆尖”应对应地指向左方,如图(Ⅲ.1)。PLC的输出点035有输出,对应的发光二极管也亮。
3.2.5主电机转向的确定:将电气箱内Q2-Q7全部合上,按“点车”按钮,则主电机顺时针旋转时为正确方向。至此,机器开车运转的所有检查调整的工作就都做完了,即可开车运转。
4.机器的正常动作程序:为清晰起见,以后叙述某一输入.输出电气元件时,均注出其在PLC上对应的输入输出点的定义号。同时用“∣”表示“通”,“O”表示“断”,“P”表示信号灯亮。
4.1换向部分:
正常纺纱时,龙筋上升或下降至换向位置时,将由机械换向装置使感应铁打向右方或左方,再由双向吸铁改变龙筋运动方向,双向吸铁是“高压换向,低压保持”的供电方式。
1.感应铁打向左侧时龙筋向上接近开关(+D3-SQ1)被感应,则PLC的输入点025通(=∣)输出点035=∣,使双向吸铁指向龙筋向上方向,且在换向的瞬间0.5秒内,输出点034=∣,使双向吸铁的供电电源是42V交流电经全波整流后而成的36V直流电,高压吸合0.5秒后,输出点034=0,此时,双向吸铁由半波整流的直流电保持,平均直流电压18V。
2.感应铁打向右侧时龙筋向下接近开关(+D3-SQ2)被感应,则输入点026=∣,输出点035=0,036=∣,034=∣,双向吸铁改为龙筋向下方向。换向0.5秒后,034=0由输出点036来控制对双向吸铁Y6低压供电。
3.当下龙筋超程碰压上下限位行程开关SL6.SL17.SL9时,将进行“自动换向”。
a.当龙筋向上运动碰上限SL6时,即使感应铁未换向,使输入点025=0,026=∣,PLC也“自动”执行换向动作,使035=0,036=∣,034通0.5秒龙筋向下运动,实施保护。同时,五色灯的黄灯闪亮(042=P),用以报警。 排除故障后,将感应铁打向右侧,使输入点026=∣,即可正常开车。
b.龙筋向下运动时,碰压下限SL9时,换向动作将自动执行,输出点036=0,035=∣,034=∣通0.5秒,使龙筋向上运动,且黄灯闪亮(042=P)用以报警。 排除故障后,使感应铁打向左侧,输入点025=∣,即可正常开车。
4.满纱时,是在龙筋向上方向执行的,即035=∣,但当执行龙筋一次上升和二次上升动作时,双向吸铁将反方向吸合,即035=0,036=∣。
4.2运转部分:
1.绿灯亮(041=∣)时,是可运转信号。按开车按钮SB6-SB12(014),则PLC的输出点054=∣,变频器的第一速度(纺纱速度)控制端FR得到信号,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由0HZ均匀上升至第一速度频率,主电机平稳升速并连续运转,且绿灯灭(041=0)若持续按压开车按钮(014=∣),则054=︱之后3秒,输出点055=︱,使变频器上升至第二频率即点车速度频率(15HZ)时即保持恒定运转;当按钮释放时(014=0)则输出点055=0,054=|(保持),变频器继续升速至第一速度频率,这样设定的目的是:断纱后,刚接好的断头强度较弱,因而机器慢速运转使接好的断头绕到管纱上之后在高速运转,防止再次断头。
2.停车:机器运转时,若按停车按钮SB20-SB26(016),则绿灯亮(041=︱),输出056=︱,054=︱并保持,变频器降速至第三频率即爬行速度频率(1.5HZ),电机低速运转,此时变频器频率到达信号ATN有输出,则PLC输入点027=︱,(如图Ⅲ.4)当锭翼转到定位停位置,锭翼定位停接近开关(+B1-SQ3)被感应,输入点024=∣,则PLC的输出054=0,056=0机器停稳,此种停车方式称“锭翼定位停”,第三频率(1.5HZ)可保证定位停车的准确性。
a.不想使用锭翼定位停功能时,可将电气箱内“锭翼定位停使用.切除”,旋转(+A-SA4),旋到“切除”位置,则输入点024恒为∣,停车时,变频器输出频率降至第三频率(1.5HZ)时,便立即停车。
b.锭翼定位停时,若变频器以第三频率(1.5HZ)运转时间超过5秒,说明锭翼定位停接近开关(+B1-SQ3)损坏或安装不正常,则机器自动停车,并同时黄灯.白灯亮(042=︱,044=︱)用以报警。 解决办法:更换SQ3后,按急停开关(+F-SA1)使故障信号复位。
!!请注意:绝对不允许拉空气开关Q1停车,因为本机是采用电气换向。若在换向位置拉了大闸,则换向装置无驱动电源,将导致机械事故。
3.点车:断纱时,有时需要点车操作。点车按钮SB13-SB19(015)被按下时,PLC的输出054=︱,055=︱机器低速运转;抬起时015=0,输出点054=︱,055=0,056=︱,机器锭翼定位停。
4.光电自停:
1)断纱自停:断纱断头时,两路断纱光电SP1.SR1和SP2.SR2被挡光,输入点020=︱,则机器锭翼定位停,且蓝灯亮(043=︱),用以指示。
2)断条自停:棉条断头时,车后的断条光电SP3.SR3被挡光,021=︱,机器锭翼定位停,且白灯亮(044=︱)用以指示。
3)保护自停:保护光电SR6.SR7.SR8.SR9被挡光后,输入点023=︱,机器锭翼定位停,且蓝灯.白灯亮(043=︱,044=︱)用以指示。
4)发生光电自停后,再次开车时,需先按停车按钮使光电指示信号复位,方能再次开车。
5)断纱后,机器可直接点车运行,但断条后10秒钟,点车按钮才能使机器运转,此举为防止因点车将断条信号丢失。
6)保护光电停车后,可直接按开车,点车按钮,使机器运转。
5.机器正常纺纱时,制动器(+D3-Y1)一直得电050=︱,防止下锥轮因振动而抬起,在落纱状态时,Y1断电050=0。
6.吹吸风清洁系统:保证清洁效果的前提下,吹吸风电机M5和吸风电机M2采用“间歇”工作方式,节省电能投入。吹吸风装置从车尾向车头移动,再次回到车尾时,称为“吹吸一次”,吹吸风的连续吹吸次数和在车尾的停歇时间是可调的,由电气箱内印刷线路板A4上的钮子开关SB11~SB14(030~033)来调节。调节方法如下:
a.钮子开关SB11(030),SB12(031)用来控制吹吸风电机停时间,开关状态对应功能如下:
SB11(030)      SB12(031)
∣             ∣        停5分钟
∣。            0        停5分钟
0             ∣        停3分钟
b.SB13(032),SB14(033)用来控制吹吸风电机的连续吹吸次数:
SB13(032)   SB14(033)
  ∣         ∣          连续吹吸3次
  ∣          0          连续吹吸2次
  0           ∣         吹吸1次
吸风电机M2(060)在主电机以第一速度运转10秒后通电060=∣,20秒后,吹吸风电机M5(065=∣)通电运转。停车时,M2在主电机停后10秒钟后,也停下来(060=0)。M5随主机直接停下来(065=0)。
纺纱工作状态下,有时吹吸风装置恰好停在断头位置,将妨碍挡车工操作,此时,按车头或车尾的龙筋上升按钮SB4.SB5(007).可点动吹吸风电机M5运转,使之离开断头位置。
7.急停开关(+F-SA1,001)为保护开关,机器全速运转时,按下此开关(001=0),则机器将以较快的停车速度减速停车(8秒时间)且黄灯蓝灯亮(042=∣,043=∣)用以指示,此时不再有“锭翼定位停”工作方式。急停开关还兼做故障报警信号的复位钮。
8.光电切除旋钮(+F-SA2,002):
当对机身进行人工清洁时,将SA2旋到“切除”位置(002=∣),则绿灯蓝灯亮(041=∣,043=∣)用以指示工作状态。此时,挡车工因操作而挡光电时,机器不再自停,但有光电指示,因为光电自停功能已被切除,保护光电不起作用,应注意人身安全。
9.正常开车时,自动手动旋钮(+F-SA3,003)应放在自动位置(003=0)。手动位置是在落纱动作调试或棉纱未纺到定长而提前落纱的情况下使用的。
10.正常开车时,车头的四个门应关好,使四个门开关SL1~SL4正常碰压,使PLC的输入000=∣。电气箱内的控制电源,电机热保护,变频器工作状态都应正常,且急停按钮未被按下,使001=∣,这两输入点是开车保护。当000=0时,黄灯亮(042=∣)用以指示,且不能开车。当001=0时,黄灯.蓝灯亮(042=∣,043=∣)用以指示,且使机器快停。
11.锥轮皮带离开复位位置时,皮带复位行程开关SL13(010),非复位状态,010=0,若因某种原因,皮带离开锥轮始端时,SL13仍然为复位状态,则蓝灯闪亮,用以报警(043=P)。调整或更换SL13,使其位于非复位状态。
12.可编程控制器PLC内部有一锂电池,在停电时用来给内部寄存器提供电源。电能耗尽时,PLC的CPU模块上的BATTRY(电池)二极管将亮,指示需更换电池。机器不能开车,且黄灯.蓝灯.白灯亮(042=∣,043=∣,044=∣)用以指示。一般锂电池的使用寿命是5~8年。
4.3落纱部分:
4.3.1自动落纱:正常纺纱时,自动手动落纱旋钮(+F-SA3,003)应放在“自动”位置。计长表满纱后,当龙筋向上运动(035=∣),碰压满纱定位停行程开关(+K-SL7)时,机器停,红灯亮(040=∣)用以指示,开始进入自动落纱工作状态。满纱时的停车是“定向定位停”,“定向”指龙筋向上方向,“定位”是指碰压SL7的位置。满纱后,机器锭翼定位停车,制动器(+D3-Y1)断电(050=0),机器停稳5秒后,开始自动落纱动作。
1.皮带复位动作:皮带复位电机(+D2-M3)逆时针旋转(061=∣)皮带复位电磁离合器(+D3-Y3)得电(051=∣)。此时锥轮和皮带在电机M3的带动下,通过机械传动机构使下锥轮抬起,皮带松弛并恢复起始纺纱位置,碰皮带复位行程开关(+D2-SL13,010=∣)后,电机M3断电(061=0)皮带复位电磁离合器(+D3-Y3)断电(051=0),车头按钮盒上的皮带复位指示灯(+F-H3)亮(046=∣)用以指示,此动作便结束,开始下一动作。
a.若此动作持续时间超过15秒,则说明传动部分有故障,动作自动停止,且红灯蓝灯亮(040=∣,043=∣)用以报警。 解决办法:故障排除后,改手动(003=∣),按急停使信号复位。
b.满纱定位停时,若皮带复位开关SL13处于复位状态(010=∣),则禁止动作进行,且红灯蓝灯亮(040=∣,043=∣)用以报警。解决办法:调整好SL13,使010=0,改手动,并按急停使故障信号复位。
c.皮带复位行程开关SL13被撞成复位状态后(010=∣)又回成非复位状态(010=0)则落纱动作中断,且红灯蓝灯亮用以报警。解决办法:调整好SL13位置后,改手动,并用急停使故障信号复位。
2.龙筋超降动作:皮带复位动作结束后,开始进行龙筋超降动作,龙筋强行电机(+K-M4)顺时针旋转(062=∣),龙筋传动电磁离合器(+K-M5)同时失电(037=0)1秒钟后,龙筋强行电磁离合器(+H-Y4)得电(052=∣),则龙筋开始超降,龙筋落底后,碰压龙筋落底行程开关(+K-S11,105=∣)后,动作停止(062=0,037=0,052=0)开始进行下一动作。
当龙筋超降动作超过40秒时间,动作自动停止,且红灯白灯亮(040=∣,044=∣)用以指示故障地点。解决办法:排除故障后,改手动,按急停使故障信号复位。
3.皮带张紧动作:
龙筋超降动作完成后,皮带复位电机M3顺时针旋转(063=1),皮带复位电磁离合器Y3同时得电(051=0),则下锥轮在电机M3的拖动下落下,碰压皮带张紧行程开关(+D2-SL14,011=︱),则皮带张紧动作停止(063=0,051=0)车头按钮盒上的皮带张紧指示灯(+F-H3)亮(046=︱)。皮带张紧动作时间超过15秒时,动作自动停止,且红灯亮,白灯闪亮(040=︱,044=P)用以报警。解决办法:排除故障,改手动,按急停使故障信号复位
4.龙筋第一次上升:
挡车工拔下纱后,两路龙筋光电SP4.SR4和SP5.SR5通(022=︱),按车头或车尾的龙筋上升钮SB4.SB5(007),则龙筋强行电机M4逆时针旋转(064=︱),龙筋传动电磁离合器(+K-Y5)失电(037=0),双向吸铁反向(035=0,036=︱),此之后1秒钟,龙筋强行电磁离合器(+H-Y4)得电(052=︱),则龙筋开始第一次上升,上升到插管位置后,碰板离开插管位置行程开关(+K-SL10,104=0),则一次上升动作停止(064=0,037=0,052=0,035=︱,036=0)。
a.当此动作时间超过10秒后,自动停止,且红灯绿灯亮(040=︱,041=︱)用以报警。解决办法:排除故障,改手动,按急停,使故障信号复位。
b.纱未拔静,则光电被挡(022=︱),龙筋不能上升。
c.一次上升尚未到达插管位置时,因下龙筋上的飞花挡龙筋光电(022=︱),则动作半途终止。此时红灯绿灯亮(040=︱,041=︱)用以提示。解决办法:清除飞花,再按龙筋上升钮。
5.龙筋二次上升:
挡车工插管后,龙筋光电被挡022=︱,按龙筋上升钮,则龙筋强行电机M3逆时针旋转(064=︱),龙筋传动电磁离合器Y5失电(037=0)双向吸铁反向(035=0,036=︱),此之后1秒钟,龙筋强行电磁离合器+H-Y5得电(052=︱),则龙筋开始第二次上升。上升到生头位置后,碰压生头位置行程开关+K-SL8(102=︱),动作停止(064=0,037=︱,052=0,035=︱,036=0)且红灯灭(040=0),标志自动落纱程序结束。
龙筋上升动作时间超过10秒,则自动停止,且红灯亮,绿灯闪亮(040=︱,041=P),用以报警。解决办法:排除故障,改手动,按急停使故障信号复位。
至此,满纱自动动作程序结束。若机器选用的是电子式计长表,则PLC的输出点053接通3秒钟,使计长接点复位。若使用的是机械式计长表,则需将计长表复零。若挡车工忘记将计长表复零而开车,则龙筋再次碰压满纱定位行程开关(+K-SL7)时,自动停车,且红灯绿灯蓝灯亮(040=︱,041=︱,043=︱)用以提示挡车工须将计长表复位。另外,在这里总结一下,不管由于什么故障原因使自动程序中断后,都必须先改到手动后,按急停使故障信号复位,以手动方式执行其后的动作程序。
4.3.2手动落纱:
当龙筋处于向上运动方向时,将自动手动旋钮(+F-SA3)旋至手动位置(003=︱),则红灯闪亮(040=P),标志手动落纱状态。手动落纱时,各个动作的开始是由人控制,不是连续的。在手动状态下,当产生与自动落纱相同类型的故障时,报警信号与自动工作状态下类似,只不过红灯是闪亮的。
1.皮带复位动作:按皮带复位按钮+F-SB1(004),则动作开始,碰皮带复位开关+D2-SL13后停,皮带复位指示灯+F-H2亮(045=︱)。
2.龙筋超降动作:按龙筋超降按钮+F-SB2(005),则龙筋下降,碰压龙筋落底行程开关+K-SL11(105=︱)后动作停止。
3.皮带张紧动作:按皮带张紧按钮+F-SB3(006),则下锥轮下落,碰皮带张紧行程开关+D2-SL14(011=︱)后动作停止,且皮带张紧指示灯+F-H3亮(046=︱)。
4.龙筋第一次上升:将管纱拔光后,按龙筋上升按钮+F-SB4.+E-SB5,则龙筋上升至插管位置时,使插管位置行程开关+K-SL10被释放(104=0),则动作停止。
5.龙筋第二次上升:放在手动时,一次上升结束后五秒钟,即使不插管二次上升动作也可进行。按龙筋上升按钮,则龙筋二次上升,碰压生头位置行程开关+K-SL8时(102=︱),动作停止。手动落纱全过程结束。将自动手动旋钮SA3旋到“自动”位置即可正常开车。
以上介绍了机器工作的全过程。
Ⅳ故障分析排除篇
1.五色信号灯有信号显示后的处理:
因本PV控制系统对机器的工作状态和故障信号均用五色信号灯指示,因而下面将以信号分类,叙述在各种信号显示情况下,维修人员应采取的实施。
以下叙述中使用了“优先级”这个词,它的意义是:当有优先级数值小的信号需显示时,优先级数值大的信号则被隐去。
1.1红灯亮(040=︱)
信号性质:指示;优先级:13
含意:自动落纱状态。
1.2红灯.蓝灯亮(040=︱,043=︱)
信号性质:故障;优先级:8
含义:皮带复位行程开关问题
原因:(1)满纱开始时或自动拨手动瞬间皮带复位行程开关+D2-SL13,处于复位状态(010=︱)。解决办法:使010=0,按急停SA3使故障信号复位后改手动落纱(030=︱)。
(2)皮带复位动作将SL13撞成复位状态(010=︱)后,由于位置调整不当,又成非复位状态(010=0)。解决办法:将SL13位置调整好并使010=︱,按急停使故障信号复位后改手动操作。
(3)皮带复位动作时间超过15秒。解决办法:排除故障,按急停使故障信号复位,改手动操作。
1.3红灯.白灯亮(040=︱,044=︱)
信号性质:故障,优先级:9
含义:龙筋落底开关问题。
原因:龙筋超降动作时间超过45秒。
解决办法:排除故障,使龙筋落底行程开关+K-SL11被碰压(105=︱)之后,按急停使故障信号复位改手动操作。
1.4红灯亮.白灯闪亮(040=︱,044=P)
信号性质:故障,优先级:10。
原因:皮带张紧动作超过15秒。
解决办法:排除故障,按急停使故障信号复位后改手动进行。
1.5红灯.绿灯亮(040=︱,041=︱)
信号性质:故障;优先级:11
含义:第一次上升问题。
原因:1)龙筋一次上升时间超过10秒。
解决办法:排除故障,按急停使故障信号复位,改手动进行。
2)一次上升过程中因飞花挡龙筋光电而使动作中途停止,未到插管位置(104=︱)。解决办法:清洁下龙筋车面,再按龙筋上升按钮。
1.6红灯亮.绿灯闪亮(040=︱,041=P)
信号性质:故障;优先级12
含义:第二次上升问题
原因:龙筋第二次上升动作时间超过10秒。解决办法:排除故障,按急停后使故障信号复位,改手动操作。
1.7红灯闪亮(040=P)
信号性质:指示,优先级:7
含义:手动落纱标志
说明:手动落纱操作时,红灯闪亮用以指示工作状态。当手动情况下出现与自动情况下相同的故障时,故障信号与自动状态下的显示信号类似,只是用红灯闪亮代替红灯常亮。
1.8红灯.绿灯.蓝灯亮(040=︱,041=︱,043=︱)。
信号性质:指示;优先级16
含义:计长表接点应复位。解决办法:使计长表复零后,开车。
1.9绿灯亮(041=︱)
信号性质:指示;优先级:20
含义:等待运行信号,开车后,五色灯都不亮。
1.10绿灯.蓝灯亮(041=︱,043=︱)
信号性质:指示;优先级:17
含义:光电切除状态。说明因保护光电被切除,应注意安全,此时若断纱,断条,则有显示信号,但机器不停车。
1.11黄灯亮(042=︱)
信号性质:故障;优先级:2
含义:箱外保护动作(000=0)解决办法:把四个安全门关好,使SL1~SL4通,且不能使皮带限位开关SL5被碰压。
1.12黄灯.蓝灯亮(042=∣,043=∣)
信号类型:故障;优先级:3
含义:箱内保护动作(001=0)。原因:电气箱内或是电动机热保护,或是控制电源,或是变频器工作状态不正常,或是急停被按下,应及时解决。
1.13黄灯白灯亮(042=∣,044=∣)
信号性质:故障,优先级:6
含义:锭翼定位停开关问题。
原因:锭翼定位停动作以第三频率运转时间超过5秒。解决办法:检查锭翼定位停开关(+B-SQ3),是否损坏,安装是否正常,排除故障后,按急停使信号复位。
1.14黄灯.绿灯亮(042=∣,041=∣)
信号性质:故障;优先级:4
原因:两换向接近开关+D3-SQ1,+D3-SQ2都有输入(025=∣,026=∣),或都无输入(025=0,026=0)
1.15黄灯闪亮(042=P)
信号性质:故障;优先级:5
原因:下龙筋碰上下限位行程开关+K-SL6,+K-SL9,+K-SL17.解决办法:使SL6.SL9.SL17不被碰压,并把感应铁调整到下龙筋应正确运行的方向。
1.16黄灯.蓝灯.白灯亮(042=︱,043=︱,044=︱)
信号性质:指示;优先级:1
含义:PLC的锂电池应更换
1.17蓝灯亮(043=︱)
信号性质:指示;优先级:15
含义:车前断纱。处理方法:接好断头后按停车按钮使光电复位后开车或直接点车。
1.18白灯亮(044=︱)
信号性质:指示;优先级:14
含义:车后断条。处理方法:接好头后按停车使光电信号复位后开车或直接点车。
1.19蓝灯.白灯亮(043=︱,044=︱)
信号性质:指示;优先级:18
含义:保护光电停车。处理方法:直接开车。
1.20蓝闪(043=P)
信号性质:指示;优先级:19
含义:纺过20层纱后皮带复位开关+D2-SL13仍未被拉开(010=︱)。解决办法:将皮带复位开关调到非复位状态。
2.几种主要动作的动作条件:
2.1开车条件:
A.可运行信号绿灯亮或光电切除信号(041=︱或042=︱)
B.自动手动落纱旋钮在自动位置(003=0)
C.未进行落纱操作
2.2点车条件:A.无故障信号。
B.落纱操作时下龙筋不在插管位置(104=0)
2.3吹吸风清洁动作:参见第Ⅲ篇的4.2小节第6款。
2.4锥轮抬起皮带复位动作:
A.无故障信号
B.未按停车按钮(016=0)。落纱的任一项动作中按停车按钮都会使动作停止,之后则必须由手动来继续动作。
2.5龙筋超降动作:
A.由电动机带动皮带使皮带复位开关闭合(010=︱)-这个动作必须首先执行,且不能用手来操作来代替。
B.手动情况下,下龙筋第一次上升后可再次下降,但自动情况下则不可以。
2.6锥轮落下皮带张紧动作:条件:龙筋落底开关被碰压(105=︱)。
2.7龙筋一次上升:
A.没有东西挡龙筋光电(022=0)
B.插管位置行程开关被碰压(104=︱)
C.皮带张紧开关被碰压(011=︱)。
2.8龙筋二次上升:
A.自动时,应插满管挡龙筋光电使022=︱,手动时,不插管也能直接二次上升。
B.插管位置行程开关,龙筋落底位置行程开关被释放(104=0,105=0)
C.龙筋下限位行程开关应被碰压(103=︱)。
D.皮带张紧开关被碰压(011=︱)
以上只介绍了几个主要动作的动作条件。若想更详细地了解每个动作的详细控制原理,请与厂家联系。

楼主:
FA028B多仓混棉机电气调试说明书(v2.0-2005-4)
1.概述
FA028B多仓混棉机的电子控制部分的PLC采用的是SIEMENS公司生产的S7-200型PLC.S7-200采用220VAC、50Hz电源。它是一个可编程的逻辑控制器,FA028B型多仓混棉机的各种动作都由PLC自动监测、控制,工艺参数都可以在操作屏幕上方便地进行修改、设定,该型机器操作灵活,使用方便。
2.电气系统的组成
     2.1 电气控制柜    FA028B-DO100
     2.2 显示操作屏    FA028B-DO200
     2.3 机上电气设备
         M1 打手电机
         M2 风机电机
         M3 除杂电机
         M4 给棉电机
         M5 梳棉帘电机
         B1 打手测速接近开关
B1 打手测速接近开关
Q0 电源总开关
SP2 压力开关
Y2-Y6 电磁阀
A1-A6 光电发射端
V1-V6 光电接收端
    3.系统操作
      3.1开机操作
 在全机电气、机械无故障而且由专业人员对该机输入正确的工艺参数之后,挡车人员就可以按以下步骤开机。
3.1.1 按下按钮S1时,风机启动;按下按钮S2时,打手启动;同时显示屏上显示打手转速;按下按钮S3时,给棉电机处于准备状态。
3.2 运行
    3.2.1 给棉:当给棉电机处于准备状态时,联锁信号X1:141 142接通,给棉电机才能运转。给棉电机的转速由变频器A21控制,变频器上的电压给定信号(0-10VDC)由接线端子X1:151(+)、152(-)外部给定,在显示屏上需设定给棉比例(0-100%),可以由此来调整梳棉帘上的棉层厚度,同时显示屏上显示给棉电机的给棉量。
3.2.2 换仓:旋钮S6选择自动火手动换仓,S6置于手动位置时,当棉花满仓时不会手动换仓,按下按钮S4则依次换仓,按下按钮S5回到一仓。S6置于自动位置时,按钮S4、S5不起作用,当棉仓压力超过换仓压力时设定值且挡住光电后,自动换仓。如棉仓压力未达到预定值火达到预定值后该仓光电未动作(棉花高度未到、光电故障或接线松动)将无法自动换仓。
3.2.3 要棉:本机向前机(通常为抓棉机)要棉信号X1:143 144闭路为要棉,开路不要棉;当所有棉仓棉花充满(光电被遮挡)且棉仓压力大于设定值时,要棉信号不要棉;风机不运转,要棉信号不要棉。
3.2.4 出空:需要清空棉仓时,在显示屏上按出空按钮,风机停转,继电器K6开路(不要棉),打手和给棉电机继续运转。要退出出空状态需关闭PLC电源。
3.3 停机操作
   3.3.1 在运行状态下,按下按钮S1时,全机停。
4.安全与维护
     FA028B型多仓混棉机自动化程度高,操作者在操作过程中应该按照安全操作步骤进行,确保人身安全、设备安全,全机的维护应由专业人员或授权人员进行。
  4.1 控制柜、操作显示屏要定期清理。
  4.2 定期检查各个测速接近开关是否完好,机械位置是否松动,必要时应予以调整。
  4.3 定期检查机上设备电缆是否完好,接线是否可靠。
  4.4 定期检查各个门限开关是否完好,接线位置是否松动,必要时予以调整。
  4.5 定期对各个电机进行维护。
  4.6 机器上电源主开关可用作紧急停车开关。
5.调试
  5.1 设备安装完毕后,第一次开机前需在显示屏上设定换仓压力。
  5.2 给棉比例值(0-100%),通常设为40-65%。

楼主:
3 电气设备
  本机电气设备采用了程控器(PLC)及液晶数字显示器、接近开关及变频器(变频变速时)等一系列电子监测元器件和仪表,机电一体化程度高,可由程控器自动控制纺纱过程。操作部分集中于车尾面板上,另在车头安装有主要的操作按钮,可在车头、车尾控制开车,使用方便。
3.1电源  三相交流电 380V 50Hz(三相五线制)地线接地电阻<4Ω
电源进线位置   见EJM128A-FT1(双速)或EJM128A-FT2(变频)地脚平面图。
3.2 主要设备
3.2.1 用于主传动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1台,本机的代号M4,装于车尾吸棉箱下。420锭以下用15/81.5,420锭及以上至480锭以下用17/9kW,480锭及以上用18.5/11 kW或22/11 kW。若采用变频变速时,主电机功率分别为15 kW、17 kW、18.5 kW和22.5 kW。
3.2.2 用于断头吸棉风机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1台,代号M1,装于车尾吸棉箱内,420锭及以下用1.5 kW,420-480锭,用2.2 kW,480锭以上用3 kW。
3.2.3 用于钢领板自动下降和复位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1台,0.12 kW,代号M2。装于车头内。
3.2.4 配气圈时用于气圈环上升和下降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1台,0.37kW,代号M5,装于车头下部二墙板处。
3.2.5 电气控制板上,装有程序控制器一台代号A1及全机的接触器、继电器等设备,装于车尾电气箱内。
3.2.6 用于锭速及输出下罗拉线速度检测定长记录的接近开关2只,代号4S、5S,分别装于车尾内主轴上和输出下罗拉尾段处。
3.2.7 用于显示锭子速度,前罗拉速度,捻度并显示各班长度及累计长度,能定长设定满管自动落纱的显示仪1台,代号A3,使用方法请参阅显示仪的使用说明书。
3.2.8 用于主轴制动的单片式电磁离合器1只,代号Y2。
3.2.9 行程开关2只,代号1S1、S3.它们分别控制满管,钢领板自动下降,开门停车等动作。
3.2.10 用于停主电机及钢领板下降,制动用的接近开关2只,代号2S1、2S2。
3.2.11满管信号灯  代号H2.
3.3 电气设备的原理以及安装、布线见随机供应的下列图纸:
电气安装图
电路图
3.4 本机所有电动机转向,都有一定要求,接线后必须先进行空载试运转,以纠正误接。
各电动机的转向要求如下:
3.4.1 面对主电机出轴,单张力轮时,其转向应为逆时针。
3.4.2 面对断头电动机出轴,其转向应为逆时针。
3.4.3 面对钢领板自动下降,复位的电动机出轴,当复位时,其转向应为逆时针。
3.4.4 配气圈环时,面对气圈环升降电动机出轴,气圈环下降其转向应为逆时针。
6.4.1.1按电气原理图和程序框图用手动能完成各动作。
6.4.1.2各接近开关离感应片距离应在3㎜左右。
6.4.1.3行程开关与凸轮碰头的距离适当,即碰头既能压住行程开关起作用,但又不宜太紧。
6.4.2调整电磁制动器的两工作面的间隙为0.3-0.5㎜
6.4.3调整行程开关1S1.1S2和1S3的碰头位置。
     行程开关共有3个触点,其位置和作用见下图:

6.4.3.1调整1S1的碰头的位置
将成形凸轮转到最小半径处与转子接触,然后将钢领板摇到钢领顶面距龙筋顶面75㎜处(即始纺位置):在此状态下,使作用于1S1的碰头刚好推动1S1起作用。
6.4.3.2调整1S3的碰头位置
将成形凸轮转到最大半径处与转子接触,然后将钢领板摇到最高位置;在此状态下,使作用1S3的碰头刚好推动1S3起作用。
6.4.3.3作用于1S2的碰头与作用于1S1的碰头是连成一体的,故在1S1调整好后,1S2也已调整好了。
6.4.4调整接近开关2S1.2S2的感应片的位置。其位置见下图:
接近开关2S1根据停机程序的不同分别控制停主电机和下钢领板。
接近开关2S2要发出两个信号,其第一个信号根据停机程序的不同分别控制下钢领板和停主电机,第二个信号是制动信号。
6.4.4.1调整2S2第二个信号的感应片的位置。
  将成形凸轮转到降弧上距顶尖约10㎜处与转子接触,在此状态下,使作用于2S2第二个信号的感应片刚好接近2S2起作用。此时若2S2电源已通,则接近开关上面的LED红灯会亮。
6.4.4.2调整停主电机信号的感应片的位置。
   停主电机信号即为在停机程序Ⅰ(即锭速较高的停机程序)时的2S1或程序Ⅱ(即锭速较低时的停机程序)时2S2的第一个信号。
   停主电机信号的感应片的位置调整必须根据运转着的机台关机后停机位置的正确与否进行。正确的停机位置就是上面(6.4.4.1项)所描述的状态。
   如机台停稳后,成形凸轮已转过正确的停机位置,则应加大停主电机信号的感应片与制动信号的感应片之间所错开的角度,以使停主电机信号提前发出;反之则减小,以使停主电机推迟发出,这样反复调试,直至停机位置正确为止。
6.4.4.3调整下钢领板信号的感应片的位置
  下钢领板信号即为程序Ⅰ时2S2的第一个信号或程序Ⅱ时的2S1。下钢领板信号的感应片位置的调整必须根据管纱包脚回丝纱的长短进行。如太短,则就加大下钢领板信号的感应片与制动信号的感应片之间所错的角度,以使下钢领板信号提前发出;反之则减小,以使下钢领板信号推迟发出。
6.4.5停机程序的选择是否符合标准。
   车尾控制面板的显示器上第45屏为停机程序选择屏。当屏幕设定为1时,落纱次序为停主电机-下钢领板-制动;当屏幕设定为2时,落纱次序为下钢领板-停主电机-制动。停机程序必须根据2S1.2S2传感器感应片的调整情况来选择,必须保证2S1比2S2的两个信号都先作用。
   6.4.5.1若2S碰头调整下来,落纱时需先停主电机,再下钢领板(一般在锭速较高时)则应选择程序Ⅰ。
   6.4.5.2若2S处的碰头调整下来,落纱时需先下钢领板,再停主电机(一般锭速较低时),则应选择程序Ⅱ。
   6.5 试纺
      在全机各处调试完毕,并对各有关部位加润滑油后(本机各主要润滑部位即用油见下节),应进行试纺;可在机台两侧的头、中、尾各处纺4锭,试纺中主要检查和调整下列各点:
  6.5.1 检查和调整导纱喇叭横动的动程和位置,可以在皮辊表面扑上滑石粉,这样,皮辊上就能显示出纱条的动程和位置,随即调整,使位置适中,动程在皮辊上一般为8mm左右。
  6.5.2 防一落纱,要求管纱直径符合预定尺寸,管底成形良好。外形整齐。
  6.5.3 检查钢领板自动下降等自动装置的动作是否正确。
  6.5.4 初步检查成纱质量是否符合标准。
  6.5.5 试验钢丝圈和钢领配合是否恰当,钢领和钢丝圈的合理配合极为重要;选配钢丝圈时要注意观察大小纱全过程中气圈状态正常,操作接头爽快,纺纱全过程中断头差异不显著。

7 操作、试纺
   车头操作面板示意图
   车尾操作面板示意图
7.1电源开关
   先将车尾右侧电气箱内的空气开关Q0合上,再将右侧向箱体门上的控制电源开关SA拨通,此时车尾控制面板上的指示灯H1亮。
7.2按下S3或S10,此时吸风电机和钢领板升降电机启动,钢领板复位;待钢领板升到始纺位置,升降电机停止后,主轴运转,此时主电机处于6极运行状态,主电机处于6极运行时间,用户可在30分钟以内在显示器上自行设定,一般6极运行时间应在10分钟以内,如需缩短主电机6极运行时间,可按下升速按钮,即可马上运行到4极运行。具体操作方法请参阅NN8F-DS2显示器的操作说明。如主轴采用变频调速,则主轴速度根据设定显示单元所设定的10段速度运行,以后在一落纱全过程中,机台便会自动根据已调好的运行程序作出定长落纱或满管落纱,适位停机等动作。
7.3中途停机
   纺纱过程中若需中途停车,只要按S4或S11机台便会自动适位停机,注意:中途停机必须是在主电机处于4极运行状态下,再开机时按S3或S10主轴直接进入4极运行。
7.4中途落纱
   纺纱过程中若需提前落纱,则需按S5或S12,机台便会自动落纱及自动适位停机,配气圈环时,气圈环自动升起,可用手工翻起气圈环.导纱板和隔纱板即可进行落纱。
7.5定长落纱
   若要定长落纱,则应开车前在显示器上进行纺纱长度设定,这样,当纺纱至该长度时便会自动落纱及自动适位停机,纺纱长度设定的最大值见工艺计算表,注意:无论是否进行定长落纱,开车时所设定的长度设定值不能为零,否则一开机便会发出满管信号做自动落纱动作。
7.6紧急停机
   如遇意外情况须紧急停机时,可按S10或将车尾控制电源开关S7或S8拨至断的位置。
7.7NN8F-DS2设置显示器的操作
  操作方法参阅该设定显示器的操作说明书。

网友A(2009-03-31):
那位大哥能给我提供上海二纺机128K上的显示文本啊,客户等着用。

把价格给我我发到邮箱就行aaduhaibao@163.com     QQ734131858

网友B(2009-07-09):
收缴啊,学习一下啊收缴啊,学习一下啊

网友C(2010-11-01):
那位大哥能给我提供458粗纱厂的原理图及连线图

网友C:
那位大哥能给我提供458粗纱机的原理图及连线图及细纱507的原理图,帮帮我吧

邮箱是132964467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