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与随身听电源的区别

楼主(2007-12-01):
请问;向手机充电器之类的电池充电器与随身听之类的电源有什么区别,都输出的是直流

网友A:
充电器一类一般多有年电压检测电路,冲满电时能检测出电压

网友B:
手机充电器属于开关电源,输出谐波要比随身听电源多,用于随身听杂音多。

网友C:
如果是正宗的手机充电器,电压电流与随身听电源差不多,可以代替使用,效果很好,保护电路又完善,可以放心使用.如果是假冒伪劣产品,那就没法使用了

网友D:
手机充电器是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噪声大,不宜用于随身听
随身听电源都是线性电源,几乎没有纹波噪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