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精度浮点数和双精度浮点数

楼主(2007-12-02):
单精度浮点数和双精度浮点数   有些什么区别啊?

网友A:
小数位数上的差别。

楼主:
  位数上的差别?
单 就是 单位数的小数位?  比如 小数后只能有 :1,3,5 ...?
双 就是 双位数的小数位?  比如 小数后只能有 :2,4,6 ...?

网友B:
别瞎猜了,单精为32位,双精为64位,双精的精度要高。详细请查阅IEEE754的规定。

网友C:
是的啊,是精度的不同而已,不要单独从字面去理解,
建议你去下载  PLC 编程的基础知识看下.
地址:
http://customer.gongkong.com/customer/huangshikw/download.asp?page=3

网友D:
工控用单精度足够了

网友E:
应该是精度高,数值范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