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个PLC《==》PLC之间通信参考!

楼主(2007-12-02):
我用两台FX2N-40MR的PLC,再加一个威纶通的触摸屏,请教其三者用怎么样的通信为好呢?PLC之间的距离为20M左右。触摸屏与PLC的距离为2M。
谢谢!

网友A:
在2N上加通讯板,两个485的BD板就行了。和触摸屏之间,威纶应该会提供给你一根直联线,插到2N的编程口就行

网友B:
to hailai
你说的是并联的通讯方式吧,那么触摸屏能和2个PLC通讯呢,还是只能和它连在一起的通讯?

网友C:
威纶的触摸屏能支持一屏多PLC通讯,在参数设定-编辑器-地址模式-选扩展地址模式,具体我也不太记得了,查一下手册或咨询下威纶的客服。

网友D:
使用1:n通讯方式,485总线就可以了

网友E:
最简单的方式是通过PC的485口与HMI做单屏多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