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auma执行器保险烧断

楼主(2007-12-02):
各位前辈,有谁使用过奥玛的执行器的?这是个外国的牌子,我们公司有两个奥玛的执行器,用在锅炉蒸汽管道上,可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要两个执行器全投到自动方式下就会出现保险管烧断的现象,可是一个处以手动另一个处以自动就没事,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位知道请相告,谢谢

网友A:
检查你的控制系统是否有问题。或者是线路负荷太小。换大一点功率的保险或者空气开关。

楼主:
谢谢,我现在想换个大一点的保险,主要考虑会不会在执行器突然改变方向的时候扭矩太大,比如正在向下的时候突然来个信号使它向上运动,这个时候的电流就会很大,我现在使用的是16A的保险和空开,打算换32A的你看行吗?执行器电机1.5KW

网友B:
LZ 不能盲目将保险丝换大,检查电动门有没进水或控制系统有没问题,都没问题再将空开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