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SW3261

楼主(2007-12-02):
有一个比较老的PSW3261触摸屏,原来界面的语言是英文,现在要翻译成中文,想问一下,PSW3261应该是支持中文的吧?另外编程电缆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本身人机界面是没有直接的翻译功能,但是HITECH支持在多种语言之间进行切换,可以用功能键或者用控制区,PWS3261使用ADP6的软件,是支持中文的.编程电缆定义:
    PC----------------HMI
   9PIN-------------- 9PIN
    2------------------3
    3------------------2
    5------------------5

网友B(2009-03-13):
我司海泰克人机大量需求,每月10万以上,诚求渠道。

价格及渠道有优势者请联系QQ:1092274917,非诚勿扰。

网友C(2009-05-29):
我用ADP6下载PWS3261不显示画面,就一个画面加个简单的按钮也无法显示,这是什么原因?我用的PSW3261两个com口都是25针,没有9针的。用ADP3做一个简单画面,在人机界面类型里选择了PSW3160/3260下载下去倒是可以显示,但和S7-300通信不上。请高人指点!

网友C:
客户提供给的屏画面文件扩展名为V3F,应该是用ADP3组态的才对,在PSW3261中正常和S7300通信。我用ADP6上载到一半时提示出错。自己用ADP3做个画面型号没有PSW3261就选择PSW3160/3260,扩展名也是V3F,用ADP6打开提示不支持PSW3160/3260,降转换为PSW3261。而用ADP6直接打开客户提供给的V3F文件就没有提示这种提示,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