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调节阀问题求教?

楼主(2007-12-02):
最近我遇到一调节阀问题为:
通过压力变送器测量罐内液位高低,
输出4-20mA电流信号控制调节阀的开度。不锈钢罐从上面通过调节阀输入流体,从下面输出流体。
输出4mA时,表示空罐,让调节阀全开,输出20mA时,表示到达最高点,让调节阀关闭。
当我输入输出清水时,压力量程稳定在30mbar左右,调节阀开度为88%,电流18.8mA;
当我输入输出带有泡沫的肥皂水时,压力量程稳定在20mbar左右,调节阀开度为65%,电流13.8mA左右。
请问为什么同样是同样的调节阀输入流体,同样的管道输出流体,为什么介质不同,罐里面的液体高度会不同呢?
请大虾解答!

网友A:
因为不同液体的密度不同,所测液位对应的压力不一样。回去好好看看液位传感器的原理

网友B:
同意,压强不同

网友C:
4-20mA电流信号对应的罐里面的液体高度与液体的密度有关,同样的信号,密度大,高度小!高中物理知识!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们以为我说的是不知道在相同压强的情况下,肥皂水和清水液位是不一样的呀?我对压力是怎么来的还是知道的,密度越大,相同压力下,液位越低的!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同样的管道,同样的罐体,在灌装不同的液体时,控制阀控制输入输出达到动态稳定时,罐里面的压力会不一样?

网友D:
影响阀开度、液位高度的因素很多啊。

  1、同样的控制参数,同样阀同样管同样罐,不同液体时,入口压力相去几何?出口压力相去几何?“供需”不同,“就业”压力会有不同。
  不同液体比重,粘度都不一样,系统特性不同,从控制理论角度,同样的控制策略,不同特性的系统,控制结果肯定不同。

  2、考虑实际工艺中,两种液体的控制策略(参数)是不是一样?控制策略不一样,同样的系统,结果也肯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