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7-12-02):
小弟刚接触伺服.同时电工基础也不行.所以向各位请教关于伺服的一些问题,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太简单了,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1.伺服驱动器输出信号DO,假如DO信号为伺服准备,伺服报警,请问这些信号输出怎么接,是直接接在指示灯上吗,还是怎么样接?(是不是好笨的问题)
1,PLC输出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信号和位置信号SIGN\PULSE.是不是有正负之分,即SIGN和---SIGN,PULSE和--PULSE??那假如PLC Y0和Y1两点输出脉冲信号怎么接到伺服驱动器.假设SIGN为DI1,PULSE为DI2,--SIGN为DI3,--PULSE为DI4.请问这个线怎么接?
伺服驱动器到电机为U,V,W和地线,但还有电磁刹车两线,请问这两线怎么接?是接到伺服驱动器还是???
好多问题,加之电工基础不行,还望各位赐教.

网友A:
你问的这些问题都是细节问题,一看就是自己动手做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刚用谁都会遇到这样的一系列问题.
1.台达伺服内部有24V你可以使用内部24V也可以使用外部的支流电源来给DI/DO供电.
2.Y0接PULSE,Y1接SIGN,/PULSE与VDD间接1K电阻,/SIGN与VDD间接1K电阻,PLC上C0与C1短接,接到伺服COM-上.你手边如果有手册可以看一下位置模式标准接线.
3.那两颗线你用个接触器控制就好了.
手册上这些东西都能找到.
如果需要电子版手册请发邮件到斑竹邮箱xu.shanshan@delta.com.cn    注明是在工控网上发帖楼主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现在手上是有手册,就是看了接线图有点不懂,
你所说的电磁刹车直接接在接触器控制呀?没搞懂.
还有请教你伺服DO信号接在哪,可以接继电器输出吗?
谢谢!

网友B:
电磁刹车的接线是在电机电源线端除了UVW和地线以外的两根线就是电磁刹车的线,刹车线中的一根串在继电器的常开点上,而DO信号BRKR接在继电器线圈上,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上这位PX的解释很专业嘛.
请问PX是啥意思啊?

网友C:
拜托楼主,我们浦西李晓东都不认识啊,可是产品处的前辈哦!!

楼主:
我是楼主,上面的发言不是我呀,我可是早就听说了李工的大名哦。
那请问李工DO信号接在继电器线圈上是不是串二级管呀?

楼主:
我想PX是代表浦西吧,李工是不是,谢谢李工和甄鑫还有覃振华。谢谢你们了

网友B:
是的,PX代表我在上海浦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