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施耐德的变频器(ATV58HD16N4)11KW的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12-02):
我也有一台施耐德的变频器(ATV58HD16N4)11KW的变频器 无显示 而且风扇一抖一抖的 好像是变压器起震不好 有谁见过这中毛病啊? 指点以下 谢谢了

网友A:
1:检查变压器驱动芯片 ,2:变压器后有零件短路 TEL:013858113510 0571-56090815 杭州红太阳变频器维修

楼主:
变压器驱动芯片以换还不行

楼主:
那位高手知道 指点一下

网友B:
变频器的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C:
主回路没有问题的话,如果没有显示,一般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
取样的电阻变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