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梯形图逻辑的问题

楼主(2007-12-02):
如果一段梯形图在机床上看是反色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段梯形图最后的线圈得电,那么这个线圈的常开触点是不是逻辑0,而常闭触点为逻辑1呢?也就是说在下面用到这个线圈常开触点的时候,这个触点不反色(逻辑0),而常闭点反色(逻辑1)呢?             望大家指点~

网友A:
怎么偶觉得像在绕口令呢?什么是最后线圈,它反色只能说明它有动作,个人认为

楼主:
恩,就是有点绕,我是从继电器的原理来理解梯形图的,可能表达不清吧,呵呵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在线圈取反呀

网友C:
梯型图在机床上看是反色的????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D:
反色?与其他不同?

网友E(2008-04-20):
个人观点:反色应该说明这个器件得电了,而它得电后应该是常开点为1,常闭点为0

网友:
是的,我认为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