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电子皮带称的问题

楼主(2007-12-02):
我厂有一台承德申克的电子皮带称在现场的机旁按紐上和控制器键盘上均可已正常启动和运行.在控制器的显示面板上有称重和速度反馈.但是在远程驱动时在有外给定的情况下,变频器的频率越来越小,直到电机停车.各位同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要找申克的人,这里谁会嘛,都是些初学者

网友B:
远程驱动传输有问题,模拟量信号存在问题,即设定量反应过来不准,模拟量失控。

网友C(2009-10-18):
申克的服务也太差了,我厂做的皮带称是终生免费维护和技术指导!QQ:421830073

网友D(2009-12-07):
应该是输出控制信号匹配问题,通讯设置一定匹配,不然就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