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N网络通讯求助

楼主(2007-12-02):
FX2n多台PLC使用N;N网络连接,能否通过其中1台PLC的RS-422端口与其他PLC通讯、修改或上传程式?
还请见教

网友A:
没试过此功能,等待中。

网友B:
楼主好,
很高兴认识你,我现在 也在 好个 N:N 的 网络,可是通讯连不上,我用3台FX1n-40mt,485BD,程序里要给D8120写通讯格式吗?

网友C:
我做过用FX1N-485-BD 两个PLC通讯

网友B:
我的网络能通讯了, 但是只能是主对从 和 从对主, 不能从对从,能实现从对从吗?从连线上看,也不能啊,可是例题上说能实现,迷惑中.......

网友D:
可以从对从的

楼主:
楼上赐教

网友E:
使用485总线连接可以,但是运行的协议一定要是现场总线,否则无法建立n:n网络,485总线只能是1:n方式通讯

网友B:
请楼上赐教,现场总线的运行协议怎么用啊?等待......

网友F(2008-11-07):
应该是不可以只通过一台PLC就把所有的程序下载完。

网友G(2009-02-24):
我现在要用FX2N的与15台富士G11变频器和一台海泰克的屏通讯要用N:N还是用并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