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C-SFS102马达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07-12-02):
请问HC-SFS102马达故障原因分析。
马达负载点动(JOG)步进正常、负载快速工进即报警停车。
拆下马达空载点动步进正常、空载快速工进正常。
安装马达负载快速工进即报警停车,减速机及负载肯定正常,MR-J2S-100A伺服放大器报AL.52代码,后换更换马达使用正常。
请见教。

网友A:
更换马达问题解决.....说明马达出问题咯..既然点动正常.说明电机编码器等都没问题..问题只有可能出在马达轴承上了...

楼主:
轴承应该是好的
测量三项绕组平衡,阻值在1.5Ω。
编码器线多没有测量,有什么可以提示的或正常值参考

网友A:
如果是电机编码器的问题那你空载还是会有问题的...你想错地方了...

楼主:
请大家帮忙分析马达故障原因

网友B:
如果电机绕组没有问题,则可能是编码器松动,电机相位不对了。

网友C(2009-07-19):
轴承没问题。你那个伺服电机是不是带刹车的

网友D(2009-08-23):
我们公司也有一台J2S-B的出现同样故障,最后也是更换马达后OK

网友E:
应该是编码器出了问题,这个马达和编码器是一体的,所以会认为是马达问题

网友F:
肯定是编码器有点问题!

网友G:
是   误差过大。。

干扰也是有可能的。

要不 维修部检修一下。

网友H:
专业维修三菱伺服,检查后给你满意的答复13556213286

网友I:
AL.52是啥报警? 如果是电流过载,那么电机本身是出问题,空载情况下电流小。

网友J:
同意编码器有问题。检查马达的编码器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