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电源的调压
smile with the world

楼主(2007-12-02):
各位好!有一脉冲电源,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40A,如何能够实现电压的调整以便满足不同的需要呢?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再说明一下,脉冲电源即产生矩形波电压信号,比如,脉冲宽度100us,电压100V,脉冲间隔10us,电压0V,依此规律循环

网友A:
本帖不属于“嵌入式系统论坛”讨论的内容。
脉冲电源,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40A,如何能够实现电压的调整?
交流调压可用调压器或抽头式的变压器;
也可以考虑用可调压的可控硅整流电路。

网友B:
当然是调节脉冲宽度了?你说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参考电火花加工机床的电路,直接拿来使用,就能达到你的要求,电火花加工机床的电流可达到80A以上.

网友:
to :标准触点,首先谢谢你。再澄清一下,脉冲宽度电源本身是可以调的,这里我想调脉冲的幅值

网友:
谢谢模具老兵,您的建议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