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中KTY电阻和PTC电阻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2-03):
伺服电机中监测温度的热敏电阻可以是KTY电阻也可以是PTC电阻,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刚刚搜索到的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93106
。

网友A:
对于PTC电阻,可以考虑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将其输入I/O点判断电机是否过热。
KTY大概是输入模拟量I/O进行判断了。
不过这两类传感器通常是接入其相应的驱动器,由驱动器内置电路进行判断。

楼主:
我看了你转的文章,我理解的是这样,
PTC相当于开关量,当温度达到某个值,驱动器要有某个动作(比如停机)。
KTY是个线性曲线,驱动器可以通过KTY监测电机温度变化。

网友A:
PTC的特性是大于150度之后电阻值急剧上升,以此来判断是否过温,为开关量判断。
KTY是类似于线性的曲线,可以通过电流监测电机温度。
我也是根据那篇文章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