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2D请教

楼主(2007-12-03):
现在要做一套数控,系统是802D的,伺服是611UE的想问一下系统和电机连接的时候要修改哪些参数?比如丝杠的螺距还有减速机的比例,这些参数要在哪里设定啊?接线要注意哪些问题,请高手们赐教.

楼主:
好有系统的PLC需要边哪些程序?

网友A:
问题这么泛,还是直接咨询西门吧。

楼主:
那问个简单的,PLC802编程软件能不能用S7-200编程软件代替.

网友B:
802DPLC编程元件是S7的子程序

楼主:
PLC802D编程元件是S7的子程序,但不知道能不能用S7200的软件和线缆代替.

网友C:
我有802D的简明调试手册 如果需要可与我联系

楼主:
手册我有了,就是找不到我要的答案

网友D:
直接在系统里面的机床参数修改
MD31050,31060是减速比
MD31030是螺距

网友E:
 有30130,31050.31060,32000,32300,36200等。详见802D安装调试手册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现在的问题是软件和编程线缆的问题,西门子还没给回复,我看过一篇应用,里面就是用S7200的软件和线缆代替的.

楼主:
怎么没人说啊。

网友C:
我有802D系统的简明调试手册书 如果需要可以联系 QQ40259161

网友F:
我有802D系统的简明调试手册书

网友G:
我有802D调试的软件包,需要和我联系,Eamil:wwjjss2006@126.com

网友H(2008-03-18):
不能用S7200的软件代替.

网友I:
我有802D系统的简明调试手册书及调试用的电缆 如果需要可以联系utt78@126.com

网友J:
802D不能用不着200代替代200读不出全部编程,调试用不着232串口不需要PPI专用线

网友K:
在系统里面的机床参数修改
MD31050,31060是减速比
MD31030是螺距

网友L:
嗨;
编程用PLC802专用软件,见802TOOLS_BOX包.
调试用电缆在手册中有,不是PPI电缆.
先看看例子程序.在根据你的情况修改.
PLC程序是一部分,
参数是数控系统一部分,关键参数要设置.
611U调是是另一部分,

上海敏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hzf647@21cn.com

网友L:
再:
接线时,你将控制系统线与动力线分开放.
有问题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上海敏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hzf647@21cn.com

网友M:
楼主!
你问的问题在简明调试手册上都有详细的描述!你怎么找不到!莫非你的手册是德文的,看不懂!
告诉我你手册的版本号!我把你需要内容的页码告诉你。

网友N:
下载个802D简明调试文档,里头有完整的调试步骤,中文的,很全,西安同锐 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