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伺服驱动器显示9号报警,主机显示414号报警

楼主(2007-12-03):
有经验的朋友帮助解释一下

网友A:
查机床或系统操作手册。

网友B:
异常电流,原因太多了

网友C:
不详细?哪个系列?

网友D:
FANUC针对不同的系统 都编有维修手册 如果需要提供你的系统型号我这里可以提供 414应为系统本身报警

网友C:
那个型号?报警号是9 还是9.

网友E(2008-10-28):
伺服驱动器要修了,交换一下,就知了.

网友F:
伺服故障!电流异常!检查电机动力线有否接地!没有的话是驱动器坏了!驱动器过流大多数是IGBT摸块问题.更换试试!

网友G(2009-05-18):
假如设备保养不良,一般情况下是动力线短路,电流步正常,请检查下线电机绝缘!

网友H(2011-09-21):
是显示9.的话驱动器坏了,如是9或8(单双轴模块)则看200诊断号多为机械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