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DCS400变流器的调整

楼主(2007-12-03):
在进行励磁环节自调整时电机处于运转状态(转速约为8rpm,电枢电压约 2.3V、励磁电压约 230V )致使自调整无法进行。报警A10——(FIELD L MEANS)。请问如何解决!!!!!!!!!!这种情况下是变流器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或者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好像励磁没接,电压有点高,可以没优化来合闸来看励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