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12-03):
小菜鸟又来叨扰两位斑竹老师了。
一升降机,直流电机驱动,机构是齿轮齿条,摇头开关实施寸动升降,上升定位不错,但下降定位很差,总是有过冲。上升JOG一个齿,下降JOG要四个齿。考虑成本,目前只用两个继电器控制正反转,电机也没有制动,简陋至极。
我有几个想法:
1 加直流调速器,如果100元左右能搞定
2 加抱闸
3 用PLC给脉冲信号控制 。
哪种方法比较合理,望老师们教我。

楼主:
啊!这问题是太简单了,老师们不屑于回答吗?
闻道有先后啊,我刚上班不久,书到用处方恨少,又没啥经验,见笑了。

网友A(2008-02-01):
垃圾问题。
要说清楚用的什么传动装置把。我猜你没有相关的设备。下降的时候停车停不住问题过于复杂。考虑成本是在设备可以达到要求的时候再考虑你的根本达不到要求单纯 的+抱闸效果不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