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模拟量输入输出用什么指令?求教

楼主(2007-12-03):
(无正文)

网友A:
很简单的,就是普通不过的MOV指令,
模拟量的每个通路都有个地址,只要对通道地址MOV就行了.
但要对卡件要初始化,也是一堆MOV了.

网友B:
同意上面的人说得

网友C:
对特定的地址进行读或者写就可以了。

网友D:
借问一下,模拟量输出的大小怎么决定的呢?

网友E:
数字量和模拟量之间有个线性的关系,比如数字量0-6000对应模拟量0-10V如果你写入一3000数,他就对应5v的电压输出.

网友F:
跟其他厂家不一样,这个是设置好 启用 输入范围 然后直接在指定通道读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