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求助:串口通讯只有数字量没有模拟量

楼主(2007-12-03):
各位,我公司有两台空压机通过并联方式,经过485-232转换器通讯到控制室,现在出现一种情况,1号通讯正常,2号只有数字量没有模拟量,各个设备通讯状态指示灯都正常。使用软件查看发现2号返回的模拟量都是0,请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485不能并联,

网友B:
可能跟你的程序有关系

网友C:
对与你说的返回模拟量,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不是走的485总线,然后转换为RS232和上位通讯的吗?哪儿又来了个模拟量啊。
是说你要量通讯线的电压吗?那只能用示波器,那个时间多短呀!呵呵。

网友C:
个人认为,除非是你没有把地址分好,要不就是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用菊花链的啊?可以尝试一下串口扩展卡片,直接出来两个485口。QQ:534641431 MSN:yifanme@hotmail.com

网友E:
可能是下面设备的地址分配不对,或者是你的波特率设置问题.可参考直接扩展两个485,单个连接

楼主:
我是搞现场维护的。就是别人做好了,我只管使用维护。具体是这个样子的。2台设备并联232至485转换器,然后通讯到控制室,再经过232转换器到站控设备。此次故障主要原因是现场端232到485转换器问题。具体什么原因不清楚,设备内部的转换原理好复杂。反正断电重启一下就ok了。唉,愁了我好几天。多亏那天突然来了灵感。

网友F:
找串口监控软件可以捕捉到实际的数据来分析,以判断究竟错误在哪里

网友G(2008-02-27):
通讯的问题真多啊!并且很多都是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