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行业精度问题!

楼主(2007-12-03):
请教各位:

      我初涉此行业,请问:经常说到的设备精度要达到:多少um??!!  例如:要求达到:1um!!这里所有的um 是怎么计算的?与什么有关系??  如果伺服电机的分辨率是2500线或者17位的,该如何计算这个精度??

  请明白人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电机分辨率只能决定机床的名义分辨率,而不是精度,机床精度是一个系统精度问题,由控制,驱动,传动,结构等多方面因素联合决定。原则上,机床的名义分辨率的数值必须小于精度3~5倍以上。

机床的名义分辨率的数值等于电机轴转一圈所对应的工作台移动距离/电机反馈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