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谁有CQM1H-CPU21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

楼主(2007-12-03):
谁有CQM1H-CPU21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谢谢

网友A:
搜一下 能出来一堆!
2-2
3-3
5-9

网友B:
是的
很简单的

楼主:
做好了,
PLC侧2---2PC侧
PLC侧3---3PC侧
PLC侧9---5PC侧
另外,PLC侧4-5短接,PC侧4-6短接
着

网友C(2008-03-19):
可以采用9针的串口线连一下就好了,成本也就几块钱,而且还比较稳定。

网友D:
用RS232口通讯的话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