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熟悉施耐德Sepam系列综保的朋友帮帮忙

楼主(2007-12-03):
今天上午变电所出了点事, 故障很奇怪, 给公司造成很大损失。
我先把故障现象说下,希望各位继电保护的高手不吝赐教。
我们用的综护是施耐德Sepam80。由于准备在10KV I、II段PT柜工作,我们就先把10KV母联BZT自投退出,可是在切断I段PT输出开关QF时,I段进线开关跳闸。
个人考虑,BZT退出后,综合保护器应为无压无流状态,切断QF后为无压,但应检测到电流,此时I段进线不应跳闸,实际状态却是失压跳闸。原因正在分析中,怀疑综保参数设置有问题,希望各位继电保护的高手指点迷津。[/b]

网友A:
首先我们看一下逻辑图,
二我们看一下二次端子线
应该是逻辑问题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郑工说的逻辑问题有哪些可能,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B(2009-12-13):
S20系统好像在失压保护逻辑上只判断电压,不判断电流

网友C(2011-12-14):
s20主要用在什么位置?S40主要用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