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PLC直接控制

楼主(2007-12-03):
步进电机的PLC直接控制

1  概  述
在组合机床自动线中,一般根据不同的加工精度要求设置三种滑台(1)液压滑台,用于切削量大,加工精度要求较低的粗加工工序中;(2)机械滑台,用于切削量中等,具有一定加工精度要求的半精加工工序中;(3)数控滑台,用于切削量小,加工精度要求很高的精加工工序中。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LC)以其通用性强、可靠性高、指令系统简单、编程简便易学、易于掌握、体积小、维修工作少、现场接口安装方便等一系列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控制中。特别是在组合机床自动生产线的控制及CNC机床的S、T、M功能控制更显示出其卓越的性能。PLC控制的步进电机开环伺服机构应用于组合机床自动生产线上的数控滑台控制,可省去该单元的数控系统使该单元的控制系统成本降低70~90%,甚至只占用自动线控制单元PLC的3~5个I/O接口及<1KB的内存。特别是大型自动线中可以使控制系统的成本显著下降。
2  PLC控制的数控滑台结构
一般组合机床自动线中的数控滑台采用步进电机驱动的开环伺服机构。采用PLC控制的数控滑台由可编程控制器、环行脉冲分配器、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和伺服传动机构等部分组成,伺服传动机构中的齿轮Z1、Z2应该采取消隙措施,避免产生反向死区或使加工精度下降;而丝杠传动副则应该根据该单元的加工精度要求,确定是否选用滚珠丝杠副。采用滚珠丝杠副,具有传动效率高、系统刚度好、传动精度高、使用寿命长的优点,但成本较高且不能自锁。
3  数控滑台的PLC控制方法
数控滑台的控制因素主要有三个:
3.1  行程控制
一般液压滑台和机械滑台的行程控制是利用位置或压力传感器(行程开关/死挡铁)来实现;而数控滑台的行程则采用数字控制来实现。由数控滑台的结构可知,滑台的行程正比于步进电机的总转角,因此只要控制步进电机的总转角即可。由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和特性可知步进电机的总转角正比于所输入的控制脉冲个数;因此可以根据伺服机构的位移量确定PLC输出的脉冲个数:
                      n= DL/d                      (1)
式中 DL——伺服机构的位移量(mm)
d ——伺服机构的脉冲当量(mm/脉冲)
3.2  进给速度控制
伺服机构的进给速度取决于步进电机的转速,而步进电机的转速取决于输入的脉冲频率;因此可以根据该工序要求的进给速度,确定其PLC输出的脉冲频率:
f=Vf/60d   (Hz)                  (2)
式中 Vf——伺服机构的进给速度(mm/min)
3.3  进给方向控制
进给方向控制即步进电机的转向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向可以通过改变步进电机各绕组的通电顺序来改变其转向;如三相步进电机通电顺序为A-AB-B-BC-C-CA-A…时步进电机正转;当绕组按A-AC-C-CB-B-BA-A…顺序通电时步进电机反转。因此可以通过PLC输出的方向控制信号改变硬件环行分配器的输出顺序来实现,或经编程改变输出脉冲的顺序来改变步进电机绕组的通电顺序实现。
4  PLC的软件控制逻辑
由滑台的PLC控制方法可知,应使步进电机的输入脉冲总数和脉冲频率受到相应的控制。因此在控制软件上设置一个脉冲总数和脉冲频率可控的脉冲信号发生器;对于频率较低的控制脉冲,可以利用PLC中的定时器构成,如图2所示。脉冲频率可以通过定时器的定时常数控制脉冲周期,脉冲总数控制则可以设置一脉冲计数器C10。当脉冲数达到设定值时,计数器C10动作切断脉冲发生器回路,使其停止工作。伺服机构的步进电机无脉冲输入时便停止运转,伺服执行机构定位。当伺服执行机构的位移速度要求较高时,可以用PLC中的高速脉冲发生器。不同的PLC其高速脉冲的频率可达4000~6000Hz。对于自动线上的一般伺服机构,其速度可以得到充分满足。
5  伺服控制、驱动及接口
5.1  步进电机控制系统的组成
步进电机的控制系统由可编程控制器、环行脉冲分配器和步进电机功率驱动器组成,控制系统中PLC用来产生控制脉冲;通过PLC编程输出一定数量的方波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转角进而控制伺服机构的进给量;同时通过编程控制脉冲频率——既伺服机构的进给速度;环行脉冲分配器将可编程控制器输出的控制脉冲按步进电机的通电顺序分配到相应的绕组。PLC控制的步进电机可以采用软件环行分配器,也可以采用如图1所示的硬件环行分配器。采用软环占用的PLC资源较多,特别是步进电机绕组相数M>4时,对于大型生产线应该予以充分考虑。采用硬件环行分配器,虽然硬件结构稍微复杂些,但可以节省占用PLC的I/O口点数,目前市场有多种专用芯片可以选用。步进电机功率驱动器将PLC输出的控制脉冲放大到几十~上百伏特、几安~十几安的驱动能力。一般PLC的输出接口具有一定的驱动能力,而通常的晶体管直流输出接口的负载能力仅为十几~几十伏特、几十~几百毫安。但对于功率步进电机则要求几十~上百伏特、几安~十几安的驱动能力,因此应该采用驱动器对输出脉冲进行放大。
5.2  可编程控制器的接口
如伺服机构采用硬件环行分配器,则占用PLC的I/O口点数少于5点,一般仅为3点。其中I口占用一点,作为启动控制信号;O口占用2点,一点作为PLC的脉冲输出接口,接至伺服系统硬环的时钟脉冲输入端,另一点作为步进电机转向控制信号,接至硬环的相序分配控制端,如图3所示;伺服系统采用软件环行分配器时,

6  应用实例与结论
将PLC控制的开环伺服机构用于某大型生产线的数控滑台,每个滑台仅占用4个I/O接口,节省了CNC控制系统,其脉冲当量为0.01~0.05mm,进给速度为Vf=3~15m/min,完全满足工艺要求和加工精度要求

网友A:
"不同的PLC其高速脉冲的频率可达4000~6000Hz"这个频率会使分辨率很差吧,如果速度也有一定要求时。比如就你那个0.01mm的分辨率,一分钟才3.6m,而0.01mm的分辨率,在理想状态的误差要乘于2,实际误差还要更大。不过整篇文章的分析还是很详细的哈

网友B:
"不同的PLC其高速脉冲的频率可达4000~6000Hz"
我对PLC不是很熟,不过,这个数字,是不是太保守了?

网友C:
刘先生说的对,4K到6K的脉冲频率的确保守了.

网友D:
现在一般的PLC多有20KHz,高的多有100KHz了。楼主说的太保守了。如果再用运动模块据说可以达到1GHz(是本人听说,实际没用过)!!!

网友B:
1GHz?夸张了吧?
1MHz还没什么问题。1GHz,驱动器稍微离远一点,集总条件都不成立了。

网友E:
1GHz,走脉冲是不可想象的,真有这样的高速技术,不如直接走总线了,何必抱着脉冲不放。

一言以蔽之,脉冲就是低端低成本的解决方案,上档次,高性能的东西切勿考虑用之。

网友:
同意恩兄和刘兄得说法~没有必要死扣脉冲

网友D:
不过我现在用的还多是在100KHz以下,1GHz我目前还用不到。如真用到了还得请教前面两位斑主,用总线这样来控制!!

网友F:
是1m 吧,1000k 的脉冲输出是可以的。

网友G:
争论那个到底是100KHZ,1GHZ还是1MHZ有啥意义呢?能实现你的控制不就完事了嘛.到底能到多少,不同品牌的产品供应商的样本上标得很清楚.

网友B:
争论那个到底是100KHZ,1GHZ还是1MHZ有啥意义呢?
意义在于,1GHZ意味着原理性的突破。

网友E:
千兆总线用于运动控制的,目前还没见过产品。总线也够烦人的,是个人,就能立一套总线,永远不可能真正统一,利益使然。所以总线化之后,系统将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更开放,而是更为割裂。

网友H:
老波看的深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