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质量及谐波治理(转)

楼主(2007-12-03):
电源质量及谐波治理
1.概述
  电力设备运行中的问题和故障,通常都是由于电网电气参数波动或瞬间干扰所引起,如:电压波动、浪涌冲击、谐波、三相不平衡、功率因数过低、缺相运行等。长期以来,这些导致设备运行故障、维修工作量增加及增耗电费的情况受到用户和供电部门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 电力网中非线性负载的逐渐增加是全世界共同的趋势,如变频驱动或晶闸管整流直流驱动设备、计算机、重要负载所用的不间断电源(UPS) 、节能荧光灯系统等,这些非线性负载将导致电网污染,电力品质下降,引起供用电设备故障, 甚至引发严重火灾事故等。世界上包括我国的一些建筑物突发火灾被证明与电力污染有关。
  电力污染及电力品质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电压波动、浪涌冲击、谐波、三相不平衡等。
2.电源污染的危害
  电源污染会对用电设备造成严重危害,主要有:
  * 干扰通讯设备、计算机系统等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造成数据丢失或死机。
  * 影响无线电发射系统、雷达系统、核磁共振等设备的工作性能, 造成噪声干扰和图像紊乱。
  * 引起电气自动装置误动作,甚至发生严重事故。
  * 使电气设备过热,振动和噪声加大,加速绝缘老化,使用寿命缩短,甚至发生故障或烧毁。
  * 造成灯光亮度的波动(闪变),影响工作效益。
  * 导致供电系统功率损耗增加。
3.电源污染的种类
3.1 电压波动及闪变
  电压波动是指多个正弦波的峰值,在一段时间内超过(低于)标准电压值,大约从半周波到几百个周波,即从10MS到2.5秒, 包括过压波动和欠压波动。普通避雷器和过电压保护器,完全不能消除过压波动,因为它们是用来消除瞬态脉冲的。普通避雷器在限压动作时有相当大的电阻值,考虑到其额定热容量(焦尔),这些装置很容易被烧毁,而无法提供以后的保护功能。这种情况往往很容易忽视掉,这是导致计算机、控制系统和敏感设备故障或停机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相反的情况是欠压波动,它是指多个正弦波的峰值,在一段时间内低于标准电压值,或如通常所说:晃动或降落。长时间的低电压情况可能是由供电公司造成或由于用户过负载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是事故现象或计划安排。更为严重的是失压,它大多是由于配电网内重负载的分合造成,例如大型电动机、中央空调系统、电弧炉等的启停以及开关电弧、保险丝烧断、断路器跳闸等,这些都是通常导致电
  压畸变的原因。
大型用电设备的频繁启动导致电压的周期性波动,如电焊机、冲压机、吊机、电梯等,这些设备需要短时冲击功率,主要是无功功率。电压波动导致设备功率不稳,产品质量下降;灯光的闪变引致眼睛疲劳,降低工作效率。
3.2 浪涌冲击
  浪涌冲击是指系统发生短时过(低)电压,即时间不超过1毫秒的电压瞬时脉冲,这种脉冲可以是正极性或负极性,可以具有连串或振荡性质。它们通常也被叫作:尖峰、缺口、干扰、毛刺或突变。
  IBM公司对电压畸变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如下:
  畸变类型 畸变数目 畸变发生相隔天数
  低电压 1569 2.1
  过电压 103 32.2
  停电 65 51.0
  操作过电压 2831 1.2
  脉冲过电压 1673 2.0
  总 计 6244
  电网中的浪涌冲击既可由电网内部大型设备(电机、电容器等)的投切或大型晶闸管的开断引起,也可由外部雷电波的侵入造成。浪涌冲击容易引起电子设备部件损坏,引起电气设备绝缘击穿;同时也容易导致计算机等设备数据出错或死机。
3.3 谐波
  线性负载,例如纯电阻负载,其工作电流的波形与输入电压的正弦波形完全相同,非线性负载,例如斩波直流负载,其工作电流是非正弦波形。传统的线性负载的电流/电压只含有基波(50Hz),没有或只有极小的谐波成分,而非线性负载会在电力系统中产生可观的谐波。
  谐波与电力系统中基波叠加,造成波形的畸变,畸变的程度取决于谐波电流的频率和幅值。非线性负载产生陡峭的脉冲型电流,而不是平滑的正弦波电流,这种脉冲中的谐波电流引起电网电压畸变,形成谐波分量,进而导致与电网相联的其它负载产生更多的谐波电流。
  计算机是此类非线性负载之一,象绝大多数办公室电子设备一样,计算机装有一个二极管/电容型的供电电源,这类供电电源仅在交流正弦波电压的峰值处产生电流,因此产生大量的三次谐波电流(150Hz)。其它产生谐波电流的设备主要有:电动机
  变频调速器,固态加热器,和其他一些产生非正弦波变化电流的设备。
  荧光灯照明系统也是一个重要的谐波源,在普通的电磁整流器灯光电路中,三次谐波的典型值约为基波(50Hz)值的13%-20%。而在电子整流器灯光电路中,谐波分量甚至高达80%。
  非线性负载所产生的谐波电流会影响电力系统的多个工作环节,包括变压器,中性线,还有电动机,发电机和电容器等。谐波电流会导致变压器,电动机和备用发电机的运行温度(K参数)严重升高。中性线上的过电流(由谐波和不平衡引起)不仅会使导线温度升高,造成绝缘损坏,而且会在三相变压器线圈中产生环流,导致变压器过热。无功补偿电容器会因电网电压谐波畸变而产生过热,谐波将导致严重过流;
  另外,电容器还会与电力系统中的电感性元件形成谐振电路,这将导致电容器两端的电压明显升高,引致严重故障。照明装置的启辉电容器对于由高频电流引起的过热也是十分敏感的,启辉电容器的频繁损坏显示了电网中存在谐波的影响。谐波还会引起配电线路的传输效率下降,损耗增大,并干扰电力载波通讯系统的工作,如电能管理系统(EMS)和时钟系统。而且,谐波还会使电力测量表计,有功需量表和电度表的计量误差增大。
3.4 三相不平衡
  三相不平衡会在中性线上产生过电流(由谐波和不平衡引起)不仅会使导线温度升高,造成绝缘损坏,而且会在三相变压器线圈中产生环流,导致变压器过热, 甚至引发严重火灾事故等。
4.电源污染的治理
  现代电力系统中的精密电子设备,如计算机、控制系统需要稳定的高品质的供电电压,随着电力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各国纷纷出台治理措施和相关标准,对产生电力污染的设备提出明确的限制。
  IEEE-519-1992就是应这样的需要而制定的。这个标准最初是由用户和供电部门联合发起制定的,旨在限制过电压和配电系统中的电流畸变。谐波畸变的测试点被称为耦合点或PCC,该点通常位于计量电表处。标准规定在耦合点处,单次谐波电压畸变率允许值为基波电压的3%。一方面这可以满足计量电表的精度,另一方面能保证用户系统中负载引起的谐波问题对公用供电系统的影响在可接受的范围。应用IEEE-519标准时,应注意它只适用于用户系统与公用供电系统之间的限制要求,并不涉及用户系统内局部电源质量的问题,而大多数谐波是在用户设备产生的而不是在公用电网产生的。
  我国1993年颁布实施了GB/T14549-1993<<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规定电压奇次谐波畸变率<4%,偶次谐波畸变率<4%;注入电网的谐波电流<38A(3次),<61A(5次),<43A(7次)等。
  对于现有供电网络或待建电网中的电力污染情况,要进行仔细分析,通常解决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局部重组电网结构,分离或隔离产生电力污染的设备;二是使用电源净化滤波设备进行治理,通常电压谐波是由电流谐波产生的,有效地抑制电流谐波就会使电压畸变达到要求的范围。国内外很多单位已开始重视电源污染的治理, 投资安装电源净化滤波装置, 取得了提高电源品质和节能的双重效果。
  电源污染的治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 串联电抗器
  * 有源滤波补偿
  * 无源滤波补偿
  * 增加整流设备的相数
  * 安装各种突波吸收保护装置,如避雷器等
  目前,无源滤波补偿是实际应用最多、效果较好、价格较低的解决方案,它包括三种基本形式:串联滤波、并联滤波和低通滤波(串并混合)。其中串联滤波主要适用于三次谐波的治理;低通滤波主要适用于高次谐波的治理;并联滤波是一种综合装置,它可滤除多次谐波,同时提供系统的无功功率,是应用最广泛的电源净化滤波装置。
  近年来,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有源滤波补偿技术日益成熟,并得到了广泛应用。较传统的无源滤波补偿系统,它具有功能多,适应性好及响应速度快等

网友A:
如果有过电压的话,可以加装过压保护装置,标准配置为高能压敏电阻,它主要是能吸收变压器释放的能量(KJ)和过电压,而普通的阻容吸收是做不到的,如果有谐波,建议先装谐波滤波装置,在其后加装过电压吸收箱,因为有谐波必然有过电压,光靠谐波滤波装置解决不了过电压的问题.15902169965

网友B(2009-03-12):
— 电力滤波成套装置 —
一、概述
  电力滤波器主要用于钢铁、冶金、化工以及有谐波电流产生的场所,起就近吸收谐波源所产生的谐波电流,抑制揩波,消除电力谐波“污染”的作用,本电力滤波装置为“无源型”滤波装置,即由滤波电容器,滤波电抗器和电阻器适当组合,精密调谐后使滤波器对某一频率的高次谐波电流呈现低阻抗,从而起到就地吸收谐波电流的目的,电力滤波装置在运行中和谐波源并联,除起滤波作用外还兼作无功补偿的目的。

二、工作原理
  无源滤波器主要由滤波电容器、滤波电抗器等适当组合成 LC 滤波装置,滤波器除起滤波作用外,还兼作无功补偿作用。 LC 滤波器主要有调谐和滤波器、双调谐和滤波器、高通滤波器、 C 型滤波器等。
  实际运用中根据谐波电流的分布及大小以及无功需求情况设计成几组滤波器,每一组滤波器对应某一次谐和波呈低阻抗,高通滤波器对截止频率以上的
谐和波均呈现低阻抗, C 型滤波具有调庇护频带宽,损耗低的特点。滤波器的分组需进行精密计算,既要滤除主要的谐和波电流,也要满足无功补偿要求,同时还要防止在某一次整数次频率下由于滤波器与系统阻抗发生并联庇护振而产生的谐和波电流放大。我公司研发成功的滤波器设计软件可根据每一用户的具体特点快速、合理地提供精确的滤波方案。
三、装置特点
1.成套性
1. 1 公司既生产电容器,也生产电抗器,因此,在成套 配套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
1. 2 滤波电抗器在出厂实验时,除了对单台电抗器做不同频 率下的电感和 Q 值测量外,还可以对整套装置连接后测量其实际的调谐和效果,并调节电抗器的电感合调谐处地最佳状态,减少现场工作量。
1.3 滤波装置成套供应一般包括隔离天关、接地开关、避雷器、放电圈线、滤波电容器、滤波电抗器、电阻器(视需要配)、熔断器等。高压开关柜及辅助设施,根据用户需要亦可配套供应。

2 、 电容器
2. 1 多台电容器单元组成,单台滤波电容器单元的容量一般为 100 、 200 、 334kvar 单相结构以方便分相调谐。有户有要求高亦可按其它容量设计。
2. 2 对 6 ~ kv 等级,电容器可柜式安装,也可围栏式安装;对 35kv 及上等级建议采用围栏式安装。柜式安装时,电容器装于电容器柜内美观性好;围栏安装时电容器、电抗器太电阻器均敞开安装,电容器装于支架上,整套装置用围栏隔离。
2. 3 电容器的保护对 6 ~ kv 等级,一般采用开口三角保护或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保护, 35kv 及上等级均采用差压保护,此外每台电容器还串接一只喷逐式熔断器做短路故障。
2. 4 电容器的技术指标为:
a)极间耐压交流 2.15Un ,直流 4.3Un , 10 秒
b)单台电容器电容偏差≤± 2.5%
c)整套电容器电容偏差≤± 1.5%
d)电容器三相偏差,最大与最小之比≤ 1.01

3 、电抗器
3. 1 滤波抗电器一般选用空心抗器。人公司生产的干式空心滤波电抗器采用计算机设计软件设计,并行到大量的运行实践验证。工艺上采用柔性环氧树脂电工玻璃纤维束湿法缠绕成型,固化炉内高温旋转固化的先进工艺,使我公司空心电抗器具有不开裂,树脂包封严密的同心玻璃钢体结构特性。导线采用薄膜增强绝缘绕成,使整个线圈无论是主绝缘还是纵绝缘都十分可靠。
3. 2 空心电抗器的安装可采用“一”字形或“品”字形水平布置,也可与电容器分相同装于电容器柜内(容量太大的空心电抗器除外),不提倡垂直布置方式,因为空心电抗器垂直布置相间互感较大,而对零序谐波其相间互感电抗因相位没相差很大,很难做到不同谐波下的三相电抗平衡。
3. 3 我公司空心电抗器采用主线圈加绕辅助线组,活动接头调感的方式调节电感,为使活动接头与辅助绕组连接可靠,无论主线圈是铜线圈还是铝线圈,辅助绕组均采用铜导线。铜线圈与铝线圈之间的连接采用铜铝过渡接头。
3. 4 电抗器的技术指标
a)2S 热稳定电流 25In ;
b)电感值调节范围± 5% 连续可调;
c)电感值偏差≤± 1%
d)电感值三相偏差:每相与平均值偏差≤± 1%

电话:13928480566

网友C(2009-06-16):
谐波治理专业公司 - 上海利思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利思电气有限公司是拥有自主研发能力、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无功补偿设备、谐波治理设备等电能质量保证设备的生产型企业, 致力于灵活交流输电技术及相关领域电力电子产品的开发应用。公司成立于2004年,坐落于上海莘闵高科技园区。公司的主要产品有电力有源滤波器(APF)、动态无功补偿设备、中线滤波器等。质量符合国家GB7251-87、GB50227-95标准等。
公司网址: www.doublextech.com

网友C(2009-08-05):
上海利思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有源电力滤波器为谐波治理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采用自主研发的最新技术,可以快速准确地实时跟踪检测出谐波,并通过优秀的算法,控制IGBT实现对谐波的补偿,并同时提供无功补偿的功能,可以为用户改善功率因数。本产品能大大地提高电能质量、保证用户设备的正常使用、延长用户设备的使用寿命和节约电能(5%至13%),可以为国家倡导绿色能源做出重大贡献。

技术指标和电气参数
谐波电流:THD(I)<5%,TDD<5%,谐波次数为3次以上的高次谐波
谐波电压:THD(V)<5%,谐波次数为2至50
滤波效果:符合ANSI/IEEE std 519-1992,GB/T 14549-93
功率因数:COSф>0.95
响应速度:25KHz
额定电压:220V至690V,3相或3相4线
电压偏移:±10%
额定频率:50Hz,±5%
最大电流:100%
冲击耐压:ANSI/IEEE std C62.41-1991

产品优势分析
对于同类产品,本产品能够在技术上替代国外产品,在价格上具有相当大的竞争优势,而且具有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以及各类服务的优势,在本公司员工的努力下,在产学研精诚合作下,本产品必然能够成功进入国内外市场。

- 技术优势
利思公司的电力有源滤波器是由我公司和上海交通大学共同组建的研发队伍自主研发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的高科技产品,并已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知识产权的保护。作为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企业,是我国国家政策重点支持的对象;本产品的研究内容也是国家“十五”、“十一五”期间重点支持的方向。目前本公司生产的电力有源滤波器填补了同类产品的国内空白。本产品可以消除电网中的谐波,能大大地提高电能质量和节约电能,能为国家倡导绿色能源做出重大贡献。利思电力有源滤波器产品已经过科学鉴定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技术方面已可以同国外产品相媲美。并且此产品得到了国家创新资金的扶持,已列为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计划重点项目。
- 价格优势
利思公司的电力有源滤波器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市场定价仅为进口同类产品的2/3)。作为国内企业,在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上,方便控制产品的成本,可以生产出价廉物美的产品,这样不仅可以在我国国内市场满足用户的需要,更可以将来出口国外,占领欧美市场。
- 服务优势
上海利思电气有限公司可为用户系统提供完备的科学仿真计算及咨询的工作,使产品在解决一般问题的基础上,还能更好地为用户的特殊问题给予最优的解决方案。本产品除上述的竞争优势外,还具有国内公司天然的服务优势,在实现产品在国内销售的情况下,我公司能够及时地满足用户维护、升级、技术支持的需要。

公司网址: www.doublextech.com

网友D(2009-09-14):
吸能型晶闸管过压保护器-鉴于传统常用的过压保护设备—阻容吸收装置、硒堆保护及普通压敏电阻,阻容吸收浪涌能量的能力较差、损耗大、响应速度慢、发热量大、易损坏、且电容器易漏油;硒堆吸收浪涌能量的能力较强、非线性系数较低、损耗大及易发生老化失效;普通压敏电阻通流容量虽大,但能量容量却不大,另外普通压敏电阻冲击电流最大脉冲宽度远远小于大中功率半导体系统实际脉冲电流宽度,所以普通压敏电阻常发生短路或爆炸。
SPD吸能型过压保护器及吸收箱(国家专利号: 200720070747.X)是传统的过压保护设备的新型更新换代产品,采用以纳米材料添加研制的高能氧化锌压敏阀片作为主功能件,其结构由氧化锌微结晶及高阻晶界层组成,其电压大小由高阻晶界层串联来决定,而通流量则由它有面积来决定.高阻晶界层是发热体,而氧化锌晶粒具有很大的热容量,是吸热体,它决定能量承受能力. 氧化锌微结晶电阻系数很低(1~10Ωcm);而晶界层的电阻系数很高(1012~13Ωcm);若升高加在电阻上之电压其电阻系数会降到10Ωcm以下.因此高能氧化锌压敏阀片在一定电压下是为绝缘体,但超过电压又成良导体.也就 是说当其在线路的正常工作电压下,其电阻值很高,可认为是开路状态,伏安特性是线性的;当过电压出现时,伏安特性为非线性,其阻值急剧下降,成为过电压的通路, 使电阻两端保持一恒定电压.当电压消失后,其本身电阻值又恢复常态呈高阻值.其具有通流容量大,能量密度大(300~500J/cm3),非线性系数高,残压低,漏电流小,伏安曲线对称/图2(无正负极之分),无续流,响应时间快(ns级)等特点. 适用于宽脉冲能量吸收和过电压出现频繁的场合,主要应用于:发电机组灭磁、大小直流电机、大功率牵引电机励磁绕组、电磁铁(如电磁起重机)、铁道机车电器开闭时的能量吸收和过电压保护;电流互感器负边绕组、开路烧损保护,保护操作者人生安全;大型开关的灭弧,超导磁体移能;大功率整流及传动设备的过电压吸收;大功率直流装置中的可控硅和晶闸管的过电压保护。晶闸管具有弱电控制强电输出的特点,在变流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晶闸管的过载能力差,短时间的过电压和过电流都会导致器件损坏。因此,在线路设计上必须给晶闸管配备过电压保护装置和过电流保护装置。
电话: 021-28397704
传真: 021-29107473
邮箱: hhcc@021fmks.com
网址: http://www.021fmks.com
江涛-业务主管 7947362387
上海凡曼库斯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6015号

网友E(2009-11-11):
谐波治理方案是否跟踪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