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变频器电流检测

楼主(2007-12-03):
向各位前辈请教个问题,我们公司有台西门子440,37KW变频器一启动在0HZ的时候就显示有3安培的电流,而在正常运行的时候变频器自己检测显示的电流要比实际电流大很多,负载越大相差越大,经常报警过电流而实际电流还没超过变频器的最大电流数,三相输出平衡,我也把上面的三个786换了还是老样子,在不带电机的时候也有电流显示,请问各位前辈是什么问题呢,是我参数设定的不对吗?还是硬件上有问题呢,(参数我也恢复出厂过)请帮帮我非常感谢

网友A:
主板受到干扰

网友B:
查一下电流检测电路,有元件损坏。http://www.quick-sine.com/cn/case.asp

网友C(2009-04-25):
1:变频器电流检测模块QS15280-04,QS15281-1使用电路图 2:三菱PM75DHA120使用原理及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