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明电舍变频器使用了二年后霍尔传感器老出问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2-03):
   是这样我们用了日本明电舍VT230S的变频器,使用了二年后就经常报接地故障.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三个电流传感器必须同时更换,电流传感器的插头接触不良也会报GRD

网友B:
建议你关掉接地报警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嘉友在 2007-12-4 8:38:00 发表的内容:
  质量差
--------------------------------------------------------------------------------------------

网友D(2010-04-07):
调换板子试试,看看是互感器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D(2011-05-13):
电流传感器其中一个坏了

我这里多台04年明电舍变频器都是电流传感器故障,一台开几天报过电流

三台开机报CPU1故障

传感器用二个就报接地故障,事实上是三个传感器输出矢量和≠0,就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