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电机和ABB变频器匹配

楼主(2007-12-03):
 ABB800 系列变频器和ABB变频电机匹配时,为何一启动未给转速有正负1-2HZ的输出扰动,用的DTC控制,电机辨识能通过, 变频器型号:ACS800-0005-3  电机型号:QABP112M6A  2.2KW   380V   6.05A  21NM,电机数据就这些,设置进变频器的频率和转速是通过上诉已有数据计算出来的。
   转速=1000×9.55×功率P/转矩M  ,请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什么负载,开环闭环?

楼主:
是开环控制,在做实验还没有加负载.

网友B:
载模拟输入口加个陶瓷电容试试

楼主:
用控制盘做给定的,模拟输入口没有给定

网友C:
印象中好像有个启动频率的设置,你看看管不管用!

楼主(2008-01-02):
启动频率设置过的 故障还是那样,

网友D:
"设置进变频器的频率和转速是通过上诉已有数据计算出来的。"

变频99组参数中转速应该是电机铭牌上的数值.改改试试...

楼主:
TO:大漠狂风  该变频器拖动的是变频电机,变频电机铭牌上没有给出转速值,

网友E(2008-02-02):
把信号源设为仅面板控制,用面板设置频率给定信号,试试.

网友F:
Y系列电机2.2kW6极额定转速应该是940rpm。ABB的QABP电机的2.2kW6极电机额定转速也差不多是940rpm。额定转速不准确,电机模型就不对

网友G:
用标量跑跑看看

楼主:
用标量试了能正常运行,   用面板控制 用面板给定还是同样的故障现象, 点击参数是设置的940转  但还是在DTC模式时不行

网友H(2008-03-23):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关注中。。。

(:

网友:
en
当时也有相应的电压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