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补偿导线接头

楼主(2007-12-03):
由于现场环境原因,安装时需要在S型电偶补偿导线上安装接头,寻求帮助,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接头呢?

网友B(2008-01-04):
按规定:传感器导线不应该有接头。

网友C(2008-12-14):
我的问题和楼主差不多,补偿导线的材质是镍铬-镍硅的是K型的,有知道这中材质接头的帮助下,谢谢各位

网友D:
我觉得用锡焊也是可以解决

网友E:
很迷茫,为什么要用接头

网友F:
没办法才要用接头,要不就的换电缆那要增加成本

网友G:
用无电势插头。

我公司客户定热电偶有些就是用这种插接件,国内好像也有。

网友H:
必须要有接头的话,建议使用银焊.

网友I:
“安装接头”?????

我从事仪表的接了这么多S型热电偶就没听说有接头的,一般的S型热电偶就有接线端子,不知安装接头有何用意?

网友J:
有接头就可能存在误差,最好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