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用的摇表如何用法.急.

楼主(2007-12-03):
(无正文)

网友A:
摇表嘛就摇呀,摇电阻呀....不会摇吗???如果你是电工不会会用就改行吧,如果不是电工用摇表没有意思的要触电的...

网友B:
一般120转/分

网友C:
新三毛:
摇表嘛就摇呀,摇电阻呀....不会摇吗???如果你是电工不会会用就改行吧,如果不是电工用摇表没有意思的要触电的...
    你说的真是经典!

网友D:
晕倒!!!你就别混了

网友E:
红表笔L接被测导体,黑表笔接地,然后顺时针摇手柄(一般120转/分),电阻值看面板就是了,同万用表一样.

网友F:
摇表上不是有简单的使用说明吗?

网友G:
黑线接地,红线接导体或电机相线,每分钟120转左右,测量电机绝缘电阻不能底于0.5兆欧.

网友H:
看看一般专业书吧,都有说明的。

网友I:
摇表也称兆欧表,其使用方法为:
(1)校表。测量前应将摇表进行一次开路和短路试验,检查摇表是否良好。将两连接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处,再把两连接线短接一下,指针应指在“0”处,符合上述条件者即良好,否则不能使用。
(2)被测设备与线路断开,对于大电容设备还要进行放电。
(3)选用电压等级符合的摇表。
(4)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只用“l”和“e”端,但在测量电缆对地的绝缘电阻或被测设备的漏电流较严重时,就要使用“g”端,并将“g”端接屏蔽层或外壳。线路接好后,可按顺时针方向转动摇把,摇动的速度应由慢而快,当转速达到每分钟120转左右时,保持匀速转动,1分钟后读数,并且要边摇边读数,不能停下来读数。
(5)拆线放电。读数完毕,一边慢摇,一边拆线,然后将被测设备放电。放电方法是将测量时使用的地线从摇表上取下来与被测设备短接一下即可(不是摇表放电)。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1)禁止在雷电时或高压设备附近测绝缘电阻,只能在设备不带电,也没有感应电的情况下测量。
(2)摇测过程中,被测设备上不能有人工作。
(3)摇表线不能绞在一起,要分开。
(4)摇表未停止转动之前或被测设备未放电之前,严禁用手触及。拆线时,也不要触及引线的金属部分。
(5)测量结束时,对于大电容设备要放电。
(6)要定期校验其准确度。

网友J:
  有闲人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