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内部地址有哪些是掉电保持的?

楼主(2007-12-03):
HITECH触摸屏内部地址有哪些是掉电保持的?

网友A:
如果是5.7寸C/S-S的机型,人机内部地址@区是不能掉电保持的,其他的机型都可以.

楼主:
我用的WPS6600,加电池可以不?有其他方法让数据掉电保持?

网友A:
如果你的是6600S/C-S的机型,就没有断电保持的功能.你可以选择用-P/N的机型,这是带配方和断电保持的功能.

网友B(2008-07-18):
看贴回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C(2008-12-24):
我想学习触摸屏,哪位可以提供资料?

谢谢!!!

电子邮箱;change_c@126.com

网友D:
直接上泉毅网站下载...

网友E:
请教各位大师 :我有一F930GOT上装星三起动一程序,开始能同PLC对话可以控制电动机启停。但一停电只要超过一分钟再开机时就无法控制电动机启停。用F930GOT内测试模式,测试显示为M8047未置ON.但对GOT再上传程序又可控制PLC.但情况又同上面一样。不知何故 ????汗!PLC已写入M8000  SET  M8047但情况同上。再请教:FX-PCS-DU能否同A970GOT对话?

网友F(2009-02-04):
引用 网友E:
关于请教各位大师 :我有一F930GOT上装星三起动一程序,开始能同PLC对话可以控制电动机启停。但一停电只要超过一分钟再开机时就无法控制电动机启停。用F930GOT内测试模式,测试显示为M8047未置ON.但对GOT再上传程序又可控制PLC.但情况又同上面一样。不知何故 ????汗!PLC已写入M8000  SET  M8047但情况同上。再请教:FX-PCS-DU能否同A970GOT对话?

画面程序和PLC程序没编好,

网友G:
我用的WPS6600,加电池可以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关于请教各位大师 :我有一F930GOT上装星三起动一程序,开始能同PLC对话可以控制电动机启停。但一停电只要超过一分钟再开机时就无法控制电动机启停。用F930GOT内测试模式,测试显示为M8047未置ON.但对GOT再上传程序又可控制PLC.但情况又同上面一样。不知何故 ????汗!PLC已写入M8000  SET  M8047但情况同上。再请教:FX-PCS-DU能否同A970GOT对话?

F930画面的程序没写好,FX-PCS-DU同A970GOT对话是没问题的,注意代码格式和通讯方式就行了,

网友I(2009-03-09):
各位大师,我对PLC比较熟悉,但触摸屏接触比较少,我想问触摸屏相对PLC复杂程度怎样。谢谢。

网友J:
大师,回帖了是不是有奖励啊?  小弟刚刚踏入这个行业一窍不通。能提拔一下小弟吗?

网友K:
泉毅网站的网址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