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KV变压器并列运行如何确定相序

楼主(2007-12-03):
请教大家,工厂增加了一部分高压设备,原来的两台变压器虽空载严重,但新增负荷加在任一台变压器又过载30%以上,现方案想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可10KV(次级)变压器并列运行时如何确定相序,以及并列运行注意事项,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并联运行的两台变压器要符合以下条件:
1  变压比相等
2  短路电压百分数相等
3  绕组的连接组必须相同
4  两台变压器容量不宜相差过大
并网的两台变压器间通过断路器并联.并联前测量同相间电压应为零

楼主:
 谢谢,  变压器次级是10KV的,并列运行时如何确定相序,从高压互感器次级确定??????

网友B:
降压 測电流
测量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10kv 可不是玩得

网友C:
有两种。第一,一次线路测,用高压相序器,第二,用单相PT在二次侧测量。

网友D:
很好办呀
用PT就很好确定呀

楼主:
 谢了,第二,用单相PT在二次侧测量。万用表,示波器??

网友E:
用电压互感器不是很好测量出来吗?

网友F(2008-11-08):
相序测试仪

网友G:
将并联的两台变压器的高压都给上电,然后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500V).分别测量两台变压器低压测的电压.电压为零的端子即为同相.

网友H:
在变压器的一次接10KV,或400V然后测量2次的电压差,2变压器2次侧一星一角才好,但短路阻抗要基本一样,绕组的连接组必须相同 ,如2台全是11点。

网友I:
最简单的方法,用两个220V 的白炽灯泡串连接上两根电线,电线的两头分别接两台变压器的AA,BB,CC相,如果灯泡不亮,就证明两台变压器的相序是同相。

不过要注意,变压器之间要安装一个联络的开关

网友J(2016-05-22):
引用 网友D:
很好办呀用PT就很好确定呀

pt怎么确定啊????

网友K(2020-01-02):
求解疑惑,220V白炽灯泡在相序不同时,加载灯泡的电压不是380V么?灯泡受得了么?

网友I:
220伏两只灯泡串联(分压),一只灯泡就是190v,低于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