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安川制动单元

楼主(2007-12-03):
谁知道安川制动单元CDBR-4030B配多大的电阻.功率是多大?我没有选型号手册.谢谢了.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否制动频繁,常规配置是10KW ,如有疑问,请联系010-89838232,或QQ :913032647

网友B:
电机和变频器是多大功率的?用在什么机械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