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仿真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12-03):
      我在用西门子仿真软件PLCSIM V5.2时,程序下载不了,有下面两个提示。各位大虾帮帮小弟。图片如下:

网友A:
上图显示在联机界面不能下载,下图显示通讯适配器已损坏.可能是你的设置有问题吧,我也没有用过仿真软件.不好意思是猜的哦!

楼主:
   开始不能下载,所以换了适配器,所以有上面两张图的错误。
   大虾们谁下载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帮帮忙!

网友B:
我已經無法理解樓主的意思了,使用PLCSIM何來需要使用適配器這種說法?

网友C:
先检查一下适配器是否是好的,如果没问题再检查一下传输速率参数是否一致!我也只是猜,不知道对不对,你先试试看吧!

网友D:
没用过300的,不知道情况,
我用一个200的能仿真

网友E:
TO: ~迷茫~
看样子,可能是你还没启动仿真吧,在工具栏里有的.启动之后,再下载哦.

楼主:
   TO 千山独步:
 大虾好棒,原来是没有启动仿真器不能下载呀。这次行了。谢谢大虾了。因为是才用的仿真器不会用,而仿真器操作的学习资料太少了。大虾有仿真器的学习资料吗?我想学但没资料,自己摸索太慢了。能给小弟一份吗?我邮箱:wtnsd@163.com

网友E:
我也是初学者,也是探索中啊,称不上大虾呢.至于仿真资料我的确没有啊,不过你可以到自助资料库搜一把.还有相关STEP7软件的书上就有相关介绍的.大家共同学习吧.

楼主:
   TO:千山独步:
  谢谢帮忙。我去淘淘。